请教华硕主板cpu电源芯片识别

楼主(2014-07-11):
请问大家怎么识别只有代号的芯片,上面写着BD-BD,桥电压和内存电压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我怀疑他坏了,我找到另一个主板也是华硕的,我看了下cpu供电电路一样,上面的芯片是BD-AL,不知道能不能换着用,请教大家怎么识别啊

网友:
都是BD-,可以代换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bd芯片代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