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坏道 分盘隐藏

楼主(2014-07-11):
   大概的说下  希望会的交流 不会的了解 学习         本人不喜欢MHDD里面的擦除    感觉用不久 用起来也慢     一般我都是用MHDD  检测硬盘坏道  看看有没有全坏    比如500G 百分之8时有坏道 后面没有  那么就是 切掉前面百分之10    也就是50G 切掉      步骤1    分区  分5个区  第一个区为50G    这个要切掉的   后面随便分     分完后  装系统  装安装版的   不是每个安装版的都支持 必须老版本的   装在D盘    要装很久 差不多2小时左右   装完后  进入系统成功  再PE进去 把之前C盘 也就是那有坏道的50G 隐藏掉 不去使用  这样的话 只要硬盘没有全部格式或者分区  就不会影响使用   加入不小心分区了  那么就要重新来过    安装版系统装完后 可以自己改装最新系统  XP W7都可以   一般我自己弄 看硬盘大小 60元 起步     500G的 最少120   不要收的太贵  别吓跑了 反正不要成本  就那么多  希望高手别喷

你这太麻烦了,直接分出来隐藏就行了,C盘还是C盘,试过很多次了。
这个得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这样没有用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都是坏的   一年多少  照样打游戏 没出过问题

网友A:
这个其实可以计算一下,切掉这么多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可以计算一下,切掉这么多太可惜了。

一般切硬盘都是这样的  %10  %20   一次跨%10来切

网友A:
坏盘分区器楼主应该知道吧。

网友B:
其实直接克隆也可以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安装版,复杂了吧。直接分区,再把D盘设为主盘,设为活动分区,把C盘隐藏,就可以了。后面怎么装系统都随便啊,正常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集中在C盘的可以这样做

网友C:
我也象楼主这样干过,不过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还是不稳定,该退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克隆也可以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安装版,复杂了吧。直接分区,再把D盘设为主盘,设为活动分区,把C盘 ...

就是很奇怪  把D盘设为主分区   开机不识别    是不是还有别的窍门 请大神说详细点

网友(点评):
如果D盘已被设为主分区了,还要激活设为活动分区才能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象楼主这样干过,不过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还是不稳定,该退役了!

没事可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盘分区器楼主应该知道吧。

真没接触过  大神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很奇怪  把D盘设为主分区   开机不识别    是不是还有别的窍门 请大神说详细点

你设为活动分区了吗?我就弄过几次吧,大概是这样,一般我都是直接换硬盘,稳定安全,客户也愿意。也试过不全部分区,只把D盘东西转走,删除分区,重新分一个50G出来做系统盘,再把原来的C盘隐藏,其他盘都不动。这样客户的大部分数据都在。装不进的话重进一次PE就可以识别了吧。有空再拿个硬盘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为活动分区了吗?我就弄过几次吧,大概是这样,一般我都是直接换硬盘,稳定安全,客户也愿意。也试 ...

上面方法的话是我经常用的  不用设为活动分区 自动会变更的       之前设为主分区   D盘 重启 认不到  还是认原来的C盘 所以就用笨方法了

楼上说的对的,活动分区必须手动设定,否则就默认原来的C盘
你设置活动分区方法不对。当你想在D盘装系统时,应将C盘原来的活动分区取消,再设D盘为活动分区。当然了D盘必须是主分区而不是扩展分区中的逻辑分区,这个你应该知道。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分盘的时候,把你要屏蔽的盘直接删除去掉 空闲,其他和GHOST系统一样操作。

不错,这样快速,简单

网友:
硬盘中的数据是宝贵的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如将坏道扇区放入G表

网友:
不错。很好办法,

网友:
坏道少可以,多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