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E-S。从触发掉电,到不走码,再到不认硬盘。

楼主(2014-07-11):
                 小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  蒙蒙细雨的一天。来了一台说是进水的机器。华硕X81S。上家修过,好像有些地方清理了一下。拿机第一步就是插上可调电源试试。待机0.02正常。开机电流到1.2V掉电。
  直接拆机想看看为什么掉电吧。直接打所有阻值貌似正常。开机3V.5V也一起掉了。直接看芯片,先打阻值感觉是正常的。到1.2V才掉电感觉是升压有问题。直接看升压的一个电容和电阻。测电阻2.7欧的电阻无穷大了。再用力直接戳了下掉了!如图:

换上电阻。。再次插电,OK不掉电了。打了下内存波,艹!不走码。很多人在帖子里说是桥!我就去吹了下桥,结果没一点反应。(简单得来)直接查条件吧。 直接查供电,时钟,复位。和电源好信号。在查供电时发现+1.25VS_HPLL和+1.25VS_MPLL没有。没有这2个供电桥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我们看看这2个1.25是这么来得吧。是又+1.25VS转过来的。+1.25VS有。为什么后面没有呢。在查1.25VS_HPLL和+1.25VS_MPLL时发现L1408和L14092端不通。OK直接换如图:

直接干上加负载抓下SMB吧。正常!如图:

OK!  SMB都出来了,感觉就差不多了!直接装起机器。开机居然显卡无硬盘。艹。进BOIS也看不到硬盘。可以认U。不是引导的事啊!那就看下硬盘的条件吧。开机有5V和3.3V  供电正常。*脏话*什么情况再看4个数据信号,打阻值,一边300多一边无穷大!  4个都是。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居然是进水那就仔细看看吧。发现有2个排阻没装。(感觉是上加拆的)看下这是什么排阻吧。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一个是网卡信号的,一个是硬盘的艹。3.7欧。没找到直接换了2个1欧的。如图:

准上直接OK!
   总结:这能说是无风不起浪四段吗?哈哈哈。求分。开机图如下。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3.0
时序高手啊!
楼主好技术 已经和图纸连到一体了

网友:
好牛,一波三折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2
很给力啊

网友:
有几处错误啊
为什么电流到1.2掉 LZ就确定是升压问题呢?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这个机器进水不难修 有图纸。 上家动过手脚就不好修了

朱。爱新觉罗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不错很给力留着这贴慢慢欣赏。我要是能用上这样的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A:
最近什么情况 总是不能加分  明天补上

网友:
花了点时间,修得很不错,方法也对.

网友:
示波器用得少啊

网友:
感觉有示波器的修机都快

网友:
我的波波和你那个一样,不过用的少,还在学习中.......我没你这么会用会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什么情况 总是不能加分  明天补上

你在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
楼主修机,很认真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们在迅维有学过

网友:
很犀利,楼主高手呀

网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是作死的节奏!

被加精华了 牛b峰峰的

网友D:
应该还算好的吧,没给你整严重点的哦,

网友E:
楼主牛逼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为什么掉电你会想到是升压那边呢

同求

网友F:
桥缺供电时有复位吗?求示波器厂家型号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逼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为什么掉电你会想到是升压那边呢

因为我摸了上下管温度有点高,我感觉是是导通不完整才会有的。为什么导通不完整呢,呵呵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加精华了 牛b峰峰的

你赶低调点吗?你也来一个。  我还有帖子。把你分准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算好的吧,没给你整严重点的哦,

是不是我还要感谢上家?分他一半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缺供电时有复位吗?求示波器厂家型号价格

看是什么供电。我这个是有复位的。 示波器是公司的。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厉害,犀利,思路步步到位

网友:
这机器问题真是曲折

网友:
1.2A掉电能判断是升压问题,太牛了

网友G:
好手艺啊,下雨没什么生意

网友:
技术好强悍,要是我的话肯定放弃了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还在弄啊,华硕的这种板弄桥就变形,我都怕怕了!

网友:
楼主发个帖脏话一大堆

网友:
上家修的很给力

网友H:
呃呃,错别字有点多,看着无语!虽然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够牛,文采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啊,下雨没什么生意

其实啊。  过几天天气就热了!  希望生意好起来!

网友:
思路清析 这技术算得上老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是作死的节奏!

你是河北邯郸峰峰的,叫什么啊!我也是峰峰的。加qq1711821266

网友:
楼主心很细 值得学习

网友:
一波三折,动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们在迅维有学过

真羡慕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碰到的CPU没电都很难修啊

查电源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呃呃,错别字有点多,看着无语!虽然修的不错

额。。。快下班编辑的。  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J:
   我测内存波形怎么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测内存波形怎么和你的不一样

我拿是SMB请问你那是什么!

网友:
什么意思哦  ????????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楼主太牛X了,华硕机器最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摸了上下管温度有点高,我感觉是是导通不完整才会有的。为什么导通不完整呢,呵呵你应该知道了吧! ...

你太牛叉了,这个都被你发现了,如果是我感觉2个管子有问题,先换

网友:
进水板子是不好修

网友:
我遇到管子发烫  但时工作条件都正常  怎么弄

网友:
电流1.2V?  没人发现吗?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修板也很仔细啊……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是硬伤

网友:
支持楼主,一波三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缺供电时有复位吗?求示波器厂家型号价格

优利德,UNI-T.UTD2000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型号UTD2102CEL,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也修过几片,大多是腐蚀线断,不过楼主的技术很好,

网友:
大师 能否为小弟解释下  为什么1.2掉电 您确定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真的是一波三折啊,最后还是搞好了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是要细心呀!特别是那些小不点元件。

网友:
学习了,收藏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么多故障运气不佳啊

网友K:
上家做过手脚的有时真的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家做过手脚的有时真的难搞

还好是直接戳下来的,要是吹下来再搞点灰那不完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很犀利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修笔记本就好了!

网友:
长知识了  感谢

网友:
升压电阻无穷大,是哪个供电的升压???

网友:
华硕就是不好修 我也想研究 就是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真可以。修的这么多问题来。还是细心。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不错,装备也好,关键是技术好

网友:
好犀利阿。瞬间感觉大神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
过不过内存可以不装内存条跟装内存看电流变化判断,示波器我也没

网友:
不跑吗的机器最讨厌了!~

网友:
修的很好了哦

网友:
那个升压是CPU供电芯片那里的吗,就是没CPU供电吧。
后面那个不跑码,电感坏了
看来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把所有的电感都检查一下。

网友L:
很好很给力  我要是有楼主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好很给力  我要是有楼主的技术就好了

我是从你这里过来的。我相信你也会到达我这里。也许会超过我

网友M:
5分已经加了
滕小程
非常感谢,我对我的帖子又有了信心!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5分已经加了
非常感谢,我对我的帖子又有了信心!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示波器不太会用,看着很好用啊

网友:
有示波器判断就是到位

网友:
一看这大黄板子就没食欲

网友:
上传一下图纸,分享结果。

网友:
晚上回家慢慢看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在修呀

网友:
这样都能修 厉害

网友:
很牛的技术部需要解释什么,起码分析起来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
开机电流到1.2V掉电,,,高手、你这里错了、是A不是V。。

网友:
不错很给力留着这贴慢慢欣赏。

网友:
悲惨 都没用过示波器 看你们用的好轻松

网友:
这机问题还不是一般多阿!!

网友:
不错很给力留着这贴慢慢欣赏。工

网友:
学习了 需诶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