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7-11):
从迅维出来半个月了,也开始修了一些板子, 故障现象真是很多,就拿出了几个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图,主要是开始修板子有些乱手乱脚,下次一定吧每个维修的详细过程分享给大家,想分享维修经验吧!有个好师傅就是好呀!,秒杀了不少板子,讯维出来的就是厉害啊!除了我哈!呵呵好了不多说了,分享下
《1》V星的7597,是USB短路,5v和5vsb,相互短路,是在USB附近的八角小芯片是up7533,的5v和5vSB之间有短路了。
《2》梅捷sy-15g41-lv3.0平台复位电压低1V多,ide复位低,1V多换ioit8712f-s后正常,IO8712F_S坏掉很多,这是南桥给IO,IO在发出CPU的复位。不是所有的南桥发北桥北桥复位IO
《3》杂牌子的G41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点晶振能开机,晶振两脚的电压不稳定,一个脚位0.36V,一个没电压,换了晶振有两脚的电压正常0.26,0.30V,可以开机顺利开机,跑代码。
《4》联想的品牌机N1996,L-A690  AMD的双桥,跑代码EE,        检测COMS电池不过EE,电池电压1.46V,AMD的没有电池电压,就会出现当代吗,换了电池正常跑码,清除下COMS
《5》华硕M4n68TLE-V2,跑代码EE有时候当代吗,换个内存插槽就会跑CO到50,刷下BIOS就好点,但是两个内存插槽还是不能用。
《6》AMD的双桥的没有CPU供电,按照内存——VDDA2.5——CPU——桥/总线的方式,此次故障是CPU的RT8802供电31正常,1脚和12脚开启,VID也有电压组合,所有12脚的DVD没有开启是经过一下图搞定的
《7》宏基的精英代工的MCP6P-M2,同行换电容出现CPU无复位,结果一看电容乱掉了,还断了一根线,不正常,电容还短路了,把电容踩了,焊盘就好了,就OK了。
《8》SOYO的LY-15G41-L V6.0待机电压低是由一个1117的转换的,结果他的电压只有1.8V输入段正常,用烧鸡大法,发现南桥待机都很烫,判断南桥坏了。
《9》惠普KRAKATOA的NV的乔,是AM2的U,出现的故障就是没有复位,由供电,内存——桥——CPU——总线,就是没有复位,,按照时序来,应该是没有HD_VLD,是经过三极管转换得到的,结果就是在在PCI插槽附近的一个一个822排阻,和两个三极管转换的,排阻坏掉了,没有复位,结果换了排阻就好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07B.tmp.png
《10》超磐手的AM2的NV单桥,AGF68 V40,跑代码,当c1,换内存也不行,结果加焊桥,顺利跑码,
《11》一个技嘉的板子上面写的超频版,不装内存时,内存电压,才0.78V,当装上内存后电压马上到了1.8V,是3代和2代内存都有的,*脏话*,开始4秒就掉电,,换了IO还是不行,以为是IO83627DHG,吧PWRBIN给拉低了,结果开关针一脚直接到IO的68脚OK,3.3v。但是接到双二极管一脚接复位,一脚接开关针,到地,拆掉了三极管就OK了,但是3代内存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为啥,
《12》Ms的P43的7519,上次换了个南桥,结果这次没用几天就是当EO,就是不过内存,估计是加焊南桥好了,南桥的问题,
《13》富士康M61PMV的NV的单桥,想想NV的单桥没有复位,供电正常的话就是应该是内存——桥——CPU——总线,然后HT_1.2V经过电阻变身VLDT_SEN发出给专用芯片,25脚,专用芯片的45脚发出ALL——PWROK,3.3v给NV。但是你NV发出的CPUALL_PWROK,3.3V然后全板才复位,条件都满足,就是没复位,结果换了个U就好了。
《14》有一个版子自动开机,开机的就找IO附近有无掉件,结果很OK,掉了一个上拉电阻,导致的自动上电,接了一个103代换822,,顺利的跑马。
《15》GA-p41-ES3,跑代码C1到01卡住了,换了低端的CPU就OK,高端的CPU信号6300不行,刷了下高端的BIOS还是不行估计是有一个数据线的问题。只能换个低端的U用,但是高端U还是好的。

网友:
这个维修合集不错的,都是维修的好经验

网友:
都是自己修来的经验?非常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啊 有块板子没头绪 看了楼主帖子修好了

网友:
集合是不错啊,不过你把经典加写图片写,下载分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