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保的联想B590不触发维修,兼改内不显外接显。B590 BIOS

楼主(2014-07-11):
没过保的联想B590不触发维修,兼改内不显外接显。
长话短说看图

网友A:
高人,这样也可以。有过程吗?把过程写出来看一下。

网友:
楼主,也太牛X了。
LZ真牛X 外接改内显、、、表示从来没见过 新手了

网友B:
牛13呀。楼主是把RGB接到万能驱动板,再接个LED屏线到屏上吧

网友:
外接变内接,牛人

网友:
真有你的,这么大一块板如何安装进去啊?

网友:
呵呵,把笔记本屏改成显示器用了。

网友:
首先赞一下 没有图纸盲修换桥竟然有进展了
内屏不亮竟然VGA改线直接点亮

不过这么新的机器 还是尽力修好的好  定个桥试试

网友:
江山代有人才出.希望能用几天吧

网友:
这样位置好像不够放啊,呵呵,这改法也太牛了,反向的啊

网友:
n牛人啊
  像我也只能改改网卡

网友:
这个历害   要是把方法 什么编写下  必火!

网友:
LZ  你能把你改的写详细吗,我先在有太SONY也是内接不显  外接正常,也是怎么能都不行

网友:
楼主说的ECR的BIO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13呀。楼主是把RGB接到万能驱动板,再接个LED屏线到屏上吧

我以前就这样修过一台机器。。但是必须拆光驱位置。然后飞线。。我那台LVDS接口烧坏了。没图纸

网友:
没过保你也修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工程量蛮大的,只能感叹太强大了~

网友:
要是能具体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人,这样也可以。有过程吗?把过程写出来看一下。

过程很简单的。。你以后把不要的屏线放好,就行了,你懂的。。用笔记本屏线飞。。一点干忧都没有。。习个导电胶布,包好,一切都OK了。

飞这个线只要用到5条信号线就行了。。行场,RGB。。GND都不用了。。省时省力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程很简单的。。你以后把不要的屏线放好,就行了,你懂的。。用笔记本屏线飞。。一点干忧都没有。。习个 ...

多谢指教,。。。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工程量蛮大的

网友:
真的很牛,这样子都可以用,但是客户看到是这样,可能要求换板得了

网友:
楼主真有想像力啊

网友:
开机的时侯, 屏会不会,先白下,我改过,开机会先白屏

网友:
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2014-08-23):
辛苦了,但是不支持这种维修方法

网友:
*脏话*了,这样也行啊?????

网友:
最好说详细点,要不我们新手学的更多,多谢了

网友:
这样还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