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PIRE 4736ZG 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4-07-11):
    开机不显示。开机不久后会自动黑屏      开机跑鲁大师也会自动黑屏        我怀疑是显卡问题      所以我 就加焊了显卡         没想到    结果不亮机了。电流跑到0.65左右就不动了。换了内存试试也是这样 的电流  。 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2014-09-03):
谢谢分享~  我也有一台一跑3D就掉电

网友A(2014-10-07):
今天接了这一台机器。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开机后亮一会儿就黑屏了。电流有变化从1.4降到1.0左右。外接也如此。先换了NEC大电容情况如故。后来我加焊了南桥(IBM)好了。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这一台机器。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开机后亮一会儿就黑屏了。电流有变化从1.4降到1.0左右。外接也如 ...

换PU13那个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