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42seu白屏

楼主(2014-07-11):
LG w1942seu白屏
送过来白屏,测量5V供电跳变,断开屏线,5V恢复正常,此机驱动板点别的屏正常,此屏用别的驱动板故障依旧,确定是屏的问题,逻辑板断开升压供电电阻,5V也能正常,断开升压电感5V也能正常,升压电路外接电源单独工作,正负电压都能出来,把驱动板一通电,升压电路电流猛增到2A多,一会就保护了, 请大师分析一下这个屏还能不能修。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能修,未必是升压电路的故障,也许是负载灯管的问题。

网友B:
看看光耦和431还有47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光耦和431还有47uf电容

是屏上的逻辑板正负压电流过大。主电源板确定了是好的,代用了,灯管没有接,跟灯管也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未必是升压电路的故障,也许是负载灯管的问题。

是屏上的逻辑板正负压电流过大。主电源板确定了是好的,代用了,灯管没有接,跟灯管也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屏上的逻辑板正负压电流过大。主电源板确定了是好的,代用了,灯管没有接,跟灯管也应该没有关系。

这可不好说,因为只有接了驱动板才能给高压板提供一个开启信号,高压板才真正的工作了。你是不是误认为驱动板一接入,通电就保护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好说,因为只有接了驱动板才能给高压板提供一个开启信号,高压板才真正的工作了。你是不是误认为驱 ...

这个正负压不是高压板,是面板上的正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光耦和431还有47uf电容

电源板以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发的17073到货了,一激动可能吹坏了,焊上去通电5V不跳变了,可是正负压没出来,IC有点小热,不知是不是吹坏了,再把原来的焊上去还是5V跳变,再焊新的还是5V不跳变,正负压没出来IC有点小热,没焊好的可能性没有,再发两个过来试试。

网友:
今天17073E到货了焊上去试试,结果5V不跳变了,但正负压也没出来,IC有点小热,再把原来的焊上去还是老故障5V跳变,再焊新的,还是有点小热5V不跳变,不会是IC吹坏了吧,再发两个试试。

网友:
今天把升压芯片(17073e)跟驱动芯片(mtd003-lf-02)都换了,正负压都出来了,可是现在是黑屏,电压都正常不跳变了,之前是驱动芯片引起的电压跳变,再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很可能是没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