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DC

楼主(2014-07-11):
同行送来说开不了机按开关灯都不亮就去忙了拿过来插上适配器有待机0.033~0.040按开关没反应马上拆了就先小电池放电不行后面测开关有电压3.3有高低高就觉得是BIOS上论坛逛了一圈没有这家伙的相关资料麻烦了后面买了一个刷上也无果华硕的老火怕开关与EC之间有问题又没图就看了一下开关脚位看起像就连了个电容于是就用表笔刮与EC93脚相连排除了EC与开关中间的通讯问题这下就只有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了呀没图谁知道那个电阻电容是与待机相关的呀!想了想以前有的按开关没反应的有的换晶振有的换晶振两端的电容电阻好的,可我这早就测了阻值正常通电晶振电压有压差呀,拿到手上不知道怎么弄了还是换换试一下吧当换到南桥晶振插上适配器待机电压0.013比以前小了看到这场景我这激动得有么好了好么依旧,马上我这手一按开关电压哗哗哗的上去了接屏亮机,装机测试几次没问题,这机修好了就发给大家以后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换晶振试一下还有想了的电容电阻,最后BIOS也发给大家。

网友:
这个可以示波器测试出来的,

网友:
没有那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