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请教给位手机维修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11):
为什么我的
手机
插到电脑上充电,电量越来越少啊,刚插上时是90%多,到现在怎么成了70%多了?充电有两个多小时了。是什么问题呀?
手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一根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LZ的这个奇遇,在下暂时尚未遇到。据理分析,倾向2楼的判断。

网友:
换根数据线 我的手机就这样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充电线不良。与联到电脑或充电器无关。

网友:
二楼 三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