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主板不触发,但是强制开机有内存电压 无U电压无复位。求思路

楼主(2014-07-11):
NV6100单桥 +ITE8716F-S  的IO,点开关不触发。
测桥待机条件:3.3VSB 正常, 25M晶振2脚电压为1.60V,32.768时钟有一脚有33M有脚有38M的时钟和波形。
测IO  67脚  供电5V正常
         75脚  3V  点开关时有跳变
         72脚待机下有电压,电压为2.16V。点开关有2.16-0跳变
         71脚待机下元电压,点开关也没有跳变
         75接到关开针3.3V 有跳变,76脚始终为高电平5V
应该是桥没有收72脚发出的SIO-PWBIN信号引起的。
挑起72脚,量IO上的脚有586欧,量焊盘上的脚为无穷大。。难道断路了?没跑得出线,于是拆下IO,认真看了, IO的72脚没有看到走线,居然是空针。。。。。 难道这个板IO不参数触发的吗?有那个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帮 分析分析呀!

补充内容 (2014-7-12 16:18):
想不通,为什么71脚有跳变,但焊盘上的空的焊盘,没有连接铜线层。。。。理论上NV的桥应该是I0参与触发的呀!如果71是空焊盘,那么他肯定传不到信号到南桥,而南桥肯定不发出S3到IO。。。是不是这样理解?

补充内容 (2014-7-12 18:42):
换了IO  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4-7-13 18:43):
果然是桥的问题。。。换了桥后 能触发了。可是跑C1-C3-01-02-07。。。网上查了下 可能是IO问题。。。我原来换上的IO 是ITE 8716F-S  FXS,而板上的是ITE 8716F-S  DXS  这两个不通用的?我换回原来的IO又不触发了...

补充内容 (2014-7-13 18:47):
于是又重新检查,待机时量71脚有0V,开起后有0-2.1V跳变,但不触发。。 2.1V是不是有点不对,正常是不是3.3V? 于是跳起71脚,待机量IO上的有2.1V电压,焊盘上为0V。触发时 IO上的有跳变,而焊盘上的依然为0V。

补充内容 (2014-7-13 18:49):
不过奇怪的是,在我量的时候,触发了。。。有复位。。于是上真U。。点开关针后 能触发。。。。但这个71脚已经被我挑起了的呀,怎么能触发。。。而且能一路跑码到亮机。。(反而焊后71脚后 不能触发)

补充内容 (2014-7-13 18:51):
挑起71脚后能亮机,但发现 不能关机。关机风扇还转。。。是不是又回到了S3的问题上了。。。。 这个是不是说明IO也有问题。。。。。可手上没这个IO。。。 郁闷中。。。

补充内容 (2014-7-13 19:07):
补充说明:亮机的图片在第2页

补充内容 (2014-7-28 19:28):
今天换了跟原来一样的IO  能开机,但放一个晚上后 开 又不触发了,要摸摸IO71 72脚旁边的元件 才能触发。。触发后  多才触发都能除法,但也是关不了机。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看来应该不是IO的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8-2 16:28):
最后发现,原来换的桥没焊好,S3 空焊了。。导致3.3V一直没出来,而IO上的这个脚是2.2V电压。。所以按开关后摸一下就可以触发。。。 结果二次加焊换后的桥后 正常了。。。

网友A:
华硕主板822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822坏是通病

兄弟,这个回答好象有点强词呀!

网友B:
查一查IO的PDF,看看RSMRST#信号是否有,有可能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SLP_S3的输出。

网友C:
测85脚的rsmrst,72脚的走线在IO的下面,你拿掉IO就看到了

网友:
华硕主板822坏得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一下懵了  查查RSMRST#吧  有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IO的PDF,看看RSMRST#信号是否有,有可能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SLP_S3的输出。

RSMRST# 待机时为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85脚的rsmrst,72脚的走线在IO的下面,你拿掉IO就看到了

发贴前已经拿下IO 看过了。。。没发现有走线到下面和背面,是一个空针来的。。。

网友B:
有RSMRST#的话,可以挑起71脚,看看焊盘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RSMRST#的话,可以挑起71脚,看看焊盘是否为高电平

拆下IO后 待机量71脚 为0V,(无3.3V ),我还是先找个IO换上去 再看情况吧 还不行,估计可能是桥的问题了。是不是?

网友B:
先干桥吧,焊盘上无电压,证明桥的SLP_S3都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干桥吧,焊盘上无电压,证明桥的SLP_S3都没有过来

意思是说正常情况下,待机时南桥的SLP S3 是高电平的 是吧,只是IO的71把它拉低了而已是吧。所以接上IO后,待机是71为低电平,当按开关时,IO的71脚升为3.3伏? 好象也不对呀?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南桥发出3.3V一直至高IO的71脚 才对的吧?

网友:
按开关后IO的72脚发出:高--低--高的跳变信号给南桥,南桥会发出:低(高)-----持续高的信号给71脚,如果挑开71脚,焊盘没有持续高的信号,证明南桥没有发出SLP_S3;如果有持续高的信号,证明是IO拉低了SLP_S3的信号

网友:
主板电池拿掉看下触发吗

网友D:
72脚待机下有电压,电压为2.16V。点开关有2.16-0跳变---  IO已经发送开启讯号到南桥了.可能1.南桥焊点虚焊木有收到  2.南桥有收到.但没有发出71脚 SUSB#. 先测量71脚有无短路.若没有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2脚待机下有电压,电压为2.16V。点开关有2.16-0跳变---  IO已经发送开启讯号到南桥了.可能1.南桥焊点虚焊 ...

刚才换了IO了,故障依旧!!奇怪的是,板上72脚是空焊盘。。。没有跟其他线有连接。。。。71脚有阻值 拆下IO量有1200左右 装上IO量有500多欧

网友D:
把南桥重植或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南桥重植或换了吧

我加焊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嗯.这是个好方法.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