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CPU供电电容正接不能用,反接反而能用?

楼主(2014-07-11):
今天给一个联想板子换CPU供电电容,看标识似乎是技嘉代工的。红宝石 YXA 6.3v 3300uF的电容一共6个,全部换上后无法开机(确定新电容与旧电容方向一致,而且板子上的标识也没错)。之后把6个电容全部接反,这时候反而能开机了,而且也没爆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弄错正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弄错正负了

我绝对没把正负弄错。

确实是接反了

网友:
厂家是这样设计,不要太纠结。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的标示印错了吧?

网友C:
你量下主板电容位置的正负极就只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弄错正负了

一般情况下电容接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量下主板电容位置的正负极就只知道了

我是菜鸟,请教一下是主板的正极连电容的正极、负极连负极吗?
另外如果DT9205度数为正,那红表笔连的就是正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上的标示印错了吧?

主板的标识没有错,只不过有的主板是与别的主板标识相反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容接反能正常工作吗?

电解电容接反了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请教一下是主板的正极连电容的正极、负极连负极吗?
另外如果DT9205度数为正,那红表笔连的就 ...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有阻值的就是正极了。这个要用二极管档或是蜂鸣档去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接反了会爆。

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爆炸,还是一通电就爆?
另外质量好的电容是不是接反也不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爆炸,还是一通电就爆?
另外质量好的电容是不是接反也不爆?

其他的电容不会爆,不过电解电容就不一样了,因为电解电容和普通的电容制作工艺不同,电解电容有点像二极管只能单向导电。两个点解电容的负极和负极或是正极和正极相连可以当做无极性电容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电容不会爆,不过电解电容就不一样了,因为电解电容和普通的电容制作工艺不同,电解电容有点像二极 ...

那电解电容接反后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电容不会爆,不过电解电容就不一样了,因为电解电容和普通的电容制作工艺不同,电解电容有点像二极 ...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解电容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能正常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解电容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能正常充电。

用万用表测量可以但是接入电路接反了就不可以了,因为电解电容一般都用在供电电路,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可以但是接入电路接反了就不可以了,因为电解电容一般都用在供电电路,电流比较大。

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接反不能开机了。
我那电容质量真好,居然没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解电容接反后能正常开机吗?

这个没有试过,希望楼主也不要去试,我曾经将一个电解电容接到了交流电路,呵呵后果可想而知,一个很小的电容居然比炮仗还响,里边的东西都飞出来了,打出去好远,幸好我没有正对着,要不就惨了。

网友:
用表量下电容那边跟地线通就能确定极性了,不要懒。

网友:
看板子上的焊点就知道正负了,还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