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

楼主(2014-07-11):
    今天遇到一头疼的板子,其实问题很简单被我搞复杂了!
   一块技嘉 GA-G31M-S2C 板子,上电复位灯常亮,直接量PCI 15脚 电压1.8V,这下你们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复位被拉低了,但是被谁拉低了呢!这下我就走入误区了,先拆的网卡,不行,又拆声卡,还是不行,IO是8718,37是复位,此脚挑起,复位还是1.8V,这下完蛋了没思路了!也去走了一圈放了一下水,回来上论坛看看贴子,有的说可能是BIOS,我也就试试了,因为只前我量过电压都正常,所以就没有在意,先到官网下了个BIOS!
     先没有刷写,BIOS拆了以后我上电了,果然有惊喜呀!复位正常了3.3V,然后我就没有刷,我心想可能坏了直接换个刷了,一看是512字节的,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能还用它这个了,开刷读写都正常,难道BIOS没坏,只是程序坏了,MD又绕了一圈。BIOS装上跑码了,我上的667条子报警,换800的点亮!
  到此此机OK了,可是网卡声卡装上后,TNNDX网卡不能用了,不想搞了直接让客户外接一个

其实这个板子刷个BIOS就OK 了,经验不足呀!原来程序也能拉低复位!

网友:
早就有修这个主板的例子了,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啊

网友:
BIOS引起复位偏低

网友:
原来BIOS也能引起复位偏低啊。。。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个板子,开始是不跑马,测量没内存供电,换了芯片供电出来了,复位灯一直闪,直接拆了COM芯片开机跑马

网友:
因为我只量了一下供电,只是没想到程序会影响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个板子,开始是不跑马,测量没内存供电,换了芯片供电出来了,复位灯一直闪,直接拆了COM芯片 ...

像你这个就是复位电压有跳变,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我修过一片是网卡坏了!有些问题真的不能按思路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你这个就是复位电压有跳变,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我修过一片是网卡坏了!有些问题真的不能按思路来呀!

是啊,还有片V星是也是不跑码,内存供电没有,换了个芯片电压才是1V,,,正常是1.8的。奶奶的,没那个芯片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这个板子,开始是不跑马,测量没内存供电,换了芯片供电出来了,复位灯一直闪,直接拆了COM芯片 ...

楼主是没碰到,这个板子能和G31M-ES2C比吗?如果能的话,那么这个板子返修的概率那将是相当的大,原因你懂的,去搜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