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笔记本不开机故障求解

楼主(2014-07-11):
如题,原故障开机电流1A左右,以为显卡,假焊了不行,后来发现可以压EC旁边的小晶振可以开机,加焊了一下,可以开机了,第二天又不能开机,测CPU供电只有0.8V,论坛上有人说是EC旁边的小晶振的协振电容有问题,按论坛上的方法拆了,涛声依旧。现在已经没辙了,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既然压晶振可以开机,那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 不行EC也换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测cpu供电为0.8V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似乎和那个晶振电容无关的吧?我感觉还是应该从那个0.8V入手

网友:
不要用力压,轻轻的摸一摸能不能开?

网友:
小手轻轻的往EC旁边那一大块一摸都能上电,加焊就相当于给那块加热了一下,所有问题还是那一块,而不是EC晶振,你思路错了,,论坛上面有这方面的通病讲解,很多我就不说了,你自己看看,这机器不好修,最后祝你修好不返修哈。哈哈

网友:
RTC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以前修服务器遇见这问题的。我是干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