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 主板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4-07-11):
今天接到一台Y470的机器,客户描述为不加电。接下,报价,同意维修,开工。

一接上可调电源,3A大短,18V跳到1点几伏,见状,立马断开电源。

拆机后,先检查一遍外观,这时注意到屏线附近有一电容外观已经破损,于是先吹下,再接上电源,这回只有0.02,心想,哈,这次秒了,赚了,但这个高兴状态只在我按下开关前的这段时间。当我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一路小跑到1.2A,然后直接掉电。

眼大,果然不是这么简单赚钱的,于是还是老老实实地按检测流程一步步检吧!各大电感,没有太大的短路,只有靠近CPU附近的电感,测试对地只有0.030,以为从这里有短路,烧鸡伺候,可惜动错地方了,结果当然烧不熟,因为实际情况是,这不是真短路。

而只要拆下CPU,测试该电感对地就正常了,为0.460,这时又以为是CPU故障了,替换CPU后仍是一样的,接上CPU,读数小似短路,拆下CPU,读数又正常了,既然不是U的问题,那就检测公共点电压吧。

如下图:

B+有18.6V,正常呀,那问题会出在哪里呢?这时能想到的就是检测其它电压。

最后发现1.5VP没有,这时就专注地检测分析该电压不能成功的触发原因。(事后证明我的检测方向错了)

1脚EN脚没有电压,4脚VDD,10脚VDDP均有5V左右电压,这时检测9脚LGATE发现个新问题,此脚也有5伏电压,此时,再尝试开机,发现上管PQ501的B+端的电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让我以为一切都想通了,是因为下管PQ502一直开启,导致加电不久掉电。而PQ502的控制脚为PU501发出的,而该芯片的EN脚也没有电压,该电压来自SYSON,继续追察,发现SYSON来自U36芯片的95脚。

按时序图,查PM_SLP_S*全为3.3电压,正常

得出最后结论,要不EC坏,要不PU501坏。

正准备订购PU501(RT8209BGQW)芯片,但一回想,不对,在检测PU501的EN脚连接的PR501时,两端均无电压,不应该呀!!!

于是再返查公共点的场管工作状态。
发现PQ301和PQ302控制脚也为18.6V,我晕,P管为高电位竟然还能导通,果断换PQ302,立马见效,再测控制脚,这时电压为8V左右电压,这时再抱着试试的心情再按下开关,亮了,我晕,转了一大圈,原来就是一开始的小问题,没有查清楚呀,导致做了很多无用功。

后来再回头测试PU501,发现,只有在按下开关,有跳变后,才会有3V左右电压,而查到只要是连着RT8209BGQW芯片的下管,控制脚就一直都是开着的状态(为5V电压)。

补充内容 (2014-7-12 15:51):
最后的红色结语处,由6L的朋友指出错误的地方,下管控制脚不是为常开5V,因为没有示波器,用的是用万用表测试的,特此补充更正,多谢6L的朋友指出错误的地方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很给力,维修思路明确,经验丰富。

网友B:
恩 cpu电感阻值小是正常的,还有芯片不出供电首先要查开启,其次供电,  虽然楼主走了点弯路不过技术还是有的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cpu电感阻值小是正常的,还有芯片不出供电首先要查开启,其次供电,  虽然楼主走了点弯路不过技术还是有 ...

多谢赞同,我仍努力不断完善进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很给力,维修思路明确,经验丰富。

多谢夸奖,我在做图方面还是没有123朋友你做得好(其实就是懒 ),你的更明确详细

网友C:
大哥  你用表测量那是平均值 不要以为是常开5v 好吗误导人

网友:
楼主没有盲目维修,不错

网友:
没错杀了,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用表测量那是平均值 不要以为是常开5v 好吗误导人

是的,因为没有示波器,最近考虑入手,所以确如你所说,不是常开5V,多谢指正

网友(2015-02-28):
不错,修好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