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的红线和地线是短接的

楼主(2014-07-11):
我发现一个坏电源的红线和地线是相通,红线又和橙线是相通,电阻万能表响了!以为是短路了一直查啊查最后发现有一个51欧的电阻连着,红线和黑线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啊我以为是短路了呢!这样是正常的吗?为什么有些电源不是这样的呢?搞得我把滤波电容都拆出来测量。

网友:
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短路了把????

网友A:
为的是增强电源输出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更有益于电源的稳定输出。

网友:
是atx电源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的是增强电源输出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更有益于电源的稳定输出。

原理是什么啊!这样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C:
不知楼主的表是否有问题,我的万用表超过10几欧就不会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的表是否有问题,我的万用表超过10几欧就不会响。

那个电阻是51欧的色环电阻啊!二极管档一般多少欧不会响的一般相等与多少欧的电阻档

网友B:
二极管档测出来的是欧单位的电阻值吧!一直没有留意

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出来的读数为“结压降”。不是电阻单位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51欧的色环电阻啊!二极管档一般多少欧不会响的一般相等与多少欧的电阻档

这个我不知道,我的万用表的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分开的。如果你的万用表50几欧都想那看看是不是电池快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51欧的色环电阻啊!二极管档一般多少欧不会响的一般相等与多少欧的电阻档

我用蜂鸣档测量时阻值在10几欧是就不响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其他帖子我大概知道了,不知道对不对,通断档显示的是表笔的两端电压!黑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万能表上有一个测量电流元件,当红表笔通过的电流等于1毫安时万能表就响了,万能表显示的数值是表笔的两端电压毫伏为单位,100欧的电阻等于100毫伏/100欧=1毫安所以响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蜂鸣档测量时阻值在10几欧是就不响了。

我看了一下其他帖子我大概知道了,不知道对不对,通断档显示的是表笔的两端电压!黑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万能表上有一个测量电流元件,当红表笔通过的电流等于1毫安时万能表就响了,万能表显示的数值是表笔的两端电压毫伏为单位,100欧的电阻等于100毫伏/100欧=1毫安所以响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其他帖子我大概知道了,不知道对不对,通断档显示的是表笔的两端电压!黑表笔接的是电池的负极, ...

楼主看帖子真是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帖子真是细致。

你想学装监控啊!我装过很多!那个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测出来的是欧单位的电阻值吧!一直没有留意

偏压值。

网友D:
那个是空载保护电阻,开关电源负载端必须要有的,因为开关变压器次级不能开路,不然会烧坏初级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空载保护电阻,开关电源负载端必须要有的,因为开关变压器次级不能开路,不然会烧坏初级的开关管。

楼上说的对呀,,那个又叫负载电阻,,

网友:
响不代表是通的,要看阻值。。。

网友:
阻值不是为0,就不是通的

网友:
有阻值就不为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啊!这样不是短路了吗

你算算5V输出端接个51Ω电阻后电流才是多少?有的电源5VSB输出端也接个3W的大功率电阻呢!目的都是让电源始终负荷工作,提高输出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空载保护电阻,开关电源负载端必须要有的,因为开关变压器次级不能开路,不然会烧坏初级的开关管。

空载保护啊!大概明白了!变压器次级是开路的要加个电阻来做负载不然的话电流过大是吗

网友:
负载电阻 几十欧的阻值

网友:
二极管档在50多欧姆的时候都会响的,响不代表短路。一般电源输出端都有负载电阻的,一般都在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