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4-07-11):
型号:G480
SN :ZB开头
板号:LG4858L
求助:主板左键附近进液,补线后无法软关机
         我就飞了一根主供电线,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软关机后黑屏,电源灯一直亮,电流停在0。5A,进PE软关机鼠标指针定在屏上死机,强制关机是可以的。系统下和PE下重启正常,就是软关机不行。硬盘换过,系统重装过,BIOS刷过都无效。另问一下这个主板EC  NPCE885G带程序不?对照V480图纸,发现BIOS挂在PCH上,EC上没有BIOS芯片,怀疑EC程序有问题,但不知道这个程序放在哪?

网友:
EC坏,不带程序

网友:
不能关机这个问题非常恶心。感觉不是软件和程序问题。LZ仔细看看板子的一些信号吧。

遇到过这种情况,得刷那种降版本的BIOS。
同意楼主!

网友:
要是不带程序,那就明天先换个EC试试,刚才找到了原图纸,明天再对换着查一查

网友:
还发现个问题,那就是按三个热启键会死机,不论是在CMO设置里,还是系统都会死机

网友:
换个EC试看看了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的地主,看看还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的 信号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些,先刷bios 不行就查查南桥条件

网友:
先订个EC试试吧。。。

网友:
LZ图纸分享下  我有个B590不触发的  IO和你的一样 分享来参考下  B590没图纸、、、

网友:
先把桥烤一下吧

网友:
EC订回来换上后,故障依旧,怀疑桥,但不敢动,怕不亮机,和顾客说就这样用吧,顾客也能接受,于是交付拿走了,图纸论坛里有,不过我要用站外搜索才能找到

G480 LG4858L 11326-1 独显.pdf

网友:
肯定 附近 哪里 还有短路 微短

网友:
这个ec  带程序的

网友:
肯定是 BIOS 问题啦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不能关机时,摸一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可能有短路。

网友:
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
倒时序查过了吗

网友:
重点找下进水的地方,不行就先软后硬。

网友:
这问题我有遇到过,不是进液体的,是主板烧了 一个洞,修好后也是关机黑屏,电源灯亮。最后刷了个BIOS解决的,要不楼主你也试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也是没法完全关机 最好没修好

网友:
不是EC程序有问题,一个是你WIN7的系统不对,挑系统的;还一个是装WIN8就可以。你试试看。上次一个联想的型号不记得,纯白色的15寸机器,逼得没办法装WIN8搞定。故障跟你一样,关机后只是屏不亮了,主板其他都在工作,电流0.5A。装WIN8好的。

网友:
楼主这不是g480。bios你刷错了吧?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