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主板win7系统下PS2口接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7-11):
如题,以为键盘坏了换个也不能用,开机时bios检测不到PS2的键盘,但在DOS的环境下键盘是能用的,用USB口的键盘就一切正常。刷了最新的BIOS也是一样,奇怪了。

网友(点评):
XP的系统能用吗??

网友(点评):
或者进PE试下能不能使用。。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如果有排空的去掉试下。。

网友:
XP下也不能用,开机的时候检查不到PS2键盘,用USB就没问题。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PS/2口是不是带电插拔过,换个XP系统看看,或者在PE里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