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个痛快淋漓的秒杀

楼主(2014-07-11):
来了一台索尼,型号是VPCEG-111T,有待机不触发。拆开机器,看到BIOS被人刷过,南桥被人干过,这分明是二修嘛,以前没什么经验所以碰到被修的墨迹的本本都是扔给师傅修,一是不想搞,二是也没那个能力搞好,所以基本上都不搞,现在时间长了,更愿意搞一些二修,别人搞不好的要是被自己搞好了,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尤其是看到被其他搞维修的搞过而没有搞好的,我更愿意尝试一把,来衬托出我并不比他们差到哪里去的心情!闲言少叙,看板号是MBX-250,找到图纸,找开关板上的开机脚位,图纸上标的是第三脚KBC_PWRBTN#,一测居然没电压,果然有问题,于是找到EC的引脚EC_GPIO6,也没有电压,一看GPIO,分明是BIOS里面的数据定义的引脚啊,可是上家已经刷过BIOS了啊,怎么就不行呢?于是又查这里开关板与EC之间的转换,R2704有3.3V电压,那是不是EC到开关板之间断线了呢?于是我量了一下,EC的这个引脚是和开关板上的第五脚是通的,图纸上标的是第三脚,应该是标错了吧,于是插上开关板,按了一下,第五脚和EC_GPIO6上面都有高低高跳变,但是就是不触发,于是果断从网上找了一个BIOS刷之,(网上有很多,找了一个最靠谱的。)插上电源,电流为0.000这是怎么回事?不怕,应该有电流的,只不过我这里的可调位数少没显示出来,按下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其实,按着开机不触发来说,这个只要量一下BIOS引脚,确定BIOS是不是参与触发,然后就应该果断刷之的,因为是二修,所以还是查了些开机不触发的条件,走了一些弯路,费时间了。顺便问一下大家,怎么发帖可以在中间显示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能不能发哦?论坛里的很多都不对

你说的是图纸吗?18#有的,那个是真实的MBX-250,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相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是吗?凑合看吧

网友:
这秒得 ```````

网友:
鄙人,不才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C:
插入图片的时候注意 光标的位置就把图放在文字中间了

这个是上家的疏忽吧 上家也刷过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入图片的时候注意 光标的位置就把图放在文字中间了

这个是上家的疏忽吧 上家也刷过BIOS

哦,光标的位置?我也是想插入图片的,可是不管用啊,下次一定注意,我也觉得排版有点乱。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相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

网友B:
那个开机LOGO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机LOGO是什么?

索尼的开机LOGO不就是这个吗?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索尼的开机LOGO不就是这个吗?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吓我?

这个帖子实在是有点乱,赚两个下载分。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才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光标的位置?我也是想插入图片的,可是不管用啊,下次一定注意,我也觉得排版有点乱。

兄台把你刷的那个BIOS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先细心分析 后果断解决问题!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不管大家说的怎么乱,反正俺是看懂了,有收获

网友G:
二修居然刷BIOS能好    估计上家修好了   给客户报价  客户不同意  才乱刷的BIOS吧

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

网友H:
  排版乱了点 下次继续努力

网友I:
是BIOS问题就好说。

网友J:
什么情况bios会坏?怎么坏的

网友K:
应该是上家已经修好了  然后给客户报价  客户又不修了

网友L:
运气好吧。。。不过检查的过程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M:
楼主能上传图纸吗

网友:
还有bios也是

网友N:
上家可能刷的bios版本不对

网友O:
能传个BIOS吗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运气好吧。。。不过检查的过程还是比较详细的

嗯嗯,运气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那个图纸不对 真正的MBX-250图纸

是啊,一直以为那个就是MBX-250的图纸呢,谢谢你,今天终于找到真正的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上家已经修好了  然后给客户报价  客户又不修了

是吗?非常有这个可能,一定是上家太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情况bios会坏?怎么坏的

BIOS当然会坏了,连那个芯片都有坏的呢,具体怎么坏的不清楚,很多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BIOS问题就好说。

嗯嗯,简单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修居然刷BIOS能好    估计上家修好了   给客户报价  客户不同意  才乱刷的BIOS吧

估计楼主没少这么做吧,呵呵,很有这个可能,幸亏没做别的手脚,感谢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版乱了点 下次继续努力

下次一定多多注意,发帖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不管大家说的怎么乱,反正俺是看懂了,有收获

知音啊,呵呵,谢谢!

网友Q:
修得不错~其实我也喜欢捡二修机来玩~呵呵,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传个BIOS吗  大神

论坛里有,我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得不错~其实我也喜欢捡二修机来玩~呵呵,很有成就感

嗯嗯,二修是真需要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家可能刷的bios版本不对

有这个可能,BIOS有好多,也不知道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

网友:
要追求效率啊

网友:
几个意思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上传图纸吗

18#的图纸是真正的SONY MBX-250,我也是刚看到正版的啊。

网友A:
图能不能发哦?论坛里的很多都不对

网友:
好的我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R:
楼主运气真好。羡慕啊

网友S:
这二修机也太没水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运气真好。羡慕啊

嗯嗯,运气是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二修机也太没水平了吧

哦,修好就行,不管有没有水平了,呵呵

网友:
修东西,有时运气也很重要的,不是吗?

网友T:
这种刷BIOS的二修,要是在我们这边就不好弄了,非常得拆得毛包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种刷BIOS的二修,要是在我们这边就不好弄了,非常得拆得毛包

什么叫非常得拆得毛包?不懂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佩服,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运气正好,不过真正有功底的怎么的都能修好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