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修联想G470进水机(SVID波形简单分析)

楼主(2014-07-11):
                 示波器修联想G470进水机(不出集显供电)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HN65芯片组)
            一个同行送来一片赤裸裸主板(LA-6751P),首先,这个同行也搞维修的,听他细说,这板原先是个进水机,客户已在别家修过,没修好,又拿到他那里,他又修了一段时间(换过EC、PCH等)没修好,现在又拿来了我这里,我接地板,目测全板已经多处被加焊过,还有洗过板的痕迹,看来这又是一片被修过多次的铁板,直接跟那同行说:这板先放我这吧,一时半会好不了,等他走后,插上电源,触发的,发现电流跑到1.1几的电流,如下图:

此时测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等所有供电正常,只有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在PC910电容上测得的)如下图:

心想,CPU供电都出来了,集显供电怎么还不出来呢?它们是同一个芯片ISL95831控制产生:

按照HM6X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95831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虽然现在CPU供电已经出来了,但这个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呢?下面看一下我测到的SVID波形:

从这个波形可以看出,这整个SVID总共才用了250nS,实际上,单凭这一次SVID波形是无法判断CPU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SVID波形在1uS时间内要有两三以上SVID(不同的CPU所要求的电压不一样,发出的SVID波形也不一样),下面我用两个CPU测试了一下,如下图

从以上两个波形可以看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CPU发出了三次SVID,另一个CPU发出了四次SVID,要想让一个完整的CPU供电正常产生,需要CPU发出N多次SVID才行,如下图:5US内发出的N次SVID

从这些波形来看,CPU供电基本正常,下面继续看看有没有跑码过内存,
有没有过内存--以前我们可以通过抓取SMBUS的波形来判断,SMBUS波形是什么样子呢?如下图:

正常来讲,只要抓到两以上SMBUS波形,就说明已经读到了内存,三次以上可以认为BIOS检过了内存,如下图:

从上面这个波形可以看出,在250US内已经有了四次SMBUS波形,并且在内存排阻上也能测到数据波,如下图:

按理说已经过了内存才对,那为什么还不出集显供电呢?难道CPU坏了?还是95831坏了?还是BIOS出了问题?或都根本就没过内存?
     这些种种疑问,一下把也搞蒙了,不过从上面的几次波形来看,桥的条件基本可以排除,EC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此时烦恼中带点沉思,而且比较懒,这是我的风格。
      跑去找饼哥支招,饼哥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抓到开启集显供电的SVID波形,哎,用单次死活抓不到(因为时间太长,从开启CPU供电到检过了内存,再到开启集显供电,这段时间最少也得几十毫秒的时间),用AUTO也抓不到,唉,干脆把板子扔给饼哥,本想让饼哥帮忙修好的,哪知在他那一放一个下午,下课后再去找他,发现板子还躺在他桌上呢,估计他也没怎么搞, 哎,还是拿回去自己弄吧。
     过了一夜,今天的学员都跑去爬凤凰山了,我才有空重新整理思路,继续跟这死不认罪的铁板抗战到底,前面已经提到,集显供电要想开启,必须跑码过了内存,那我还是先从内存的工作条件开始查起吧,经过测量,果然后发现内存的复位信号都没有,内存的复位是由CPU给的,那CPU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出内存复位呢?一般在检到内存之后,集显出来之前。
    接下来再用打值卡测了一下内存槽的对地值,未发现异常,再去测CPU的内存模块的条件,此时又发现了SM_DRAMPWRGD信号只有0.6V,不对呀,正常应该有1.5V才对啊!

这个SM_DRAMPWRGD信号是在桥旁边R29电阻上面测到的,如上图,下面看看这个SM_DRAMPWRGD的信号来源:

从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信号是由U1(7409)与门开漏输出,再由+1.5V_CPU_VDDQ经过R30 200欧电阻上拉,实测R30电阻一端有1.5V,另一 端也只有0.6V,再测门芯片的1、2、5脚都有3.3V,难道这个门芯片坏了?果断拆掉,不装,再上电,哈哈,电流上到了1.2几,此时再测集显供电,完美的出来了,如下图:

出于时序方面考虑,重新找了个7409门芯片装上,再去测量EDID波形,如下图:

从上面这个波形来看,已经发出了读屏动作,只是没有接屏,手上只有裸板,所以EDID只有两次跳变就消失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抓到了EDID波形,插上屏就能显示了,主板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了
下面就等了客户拿屏来试机了!
总结:1、上面简单的分板了一下SVID波形、EDID波形和SMBUS波形。
         2、SM_DRAMPWRGD信号异常,不影响CPU供电和跑码,但会导致无内存复位和不出集显供电。
         3、从现在SMBUS波形来看,不能完全判断过了内存。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3-10-26 01:32
 会员12033512元2023-1-23 05:56
 会员4503722元2022-11-19 19:17
 会员1682362元2022-11-8 23:11

哇塞,示波器真多,3个示波器哪个斑竹最喜好呀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黄老师半夜不休息啊,有在发帖了,老师经典名言:统货板一切皆有可能

你还记得。。。

网友:
黄老师半夜不休息啊,有在发帖了,老师经典名言:统货板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之前还偶尔使用示波器打下SMBUS和EDID的波形,后来发现偶尔没办法判断,后来基本不使用了,遇到某些特殊机器才会使用,现在基本靠万能表测量的数据,或许更为真实。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过内存应该在5次以上,你才测到4次就确定内存过了,不科学呀,集显供电的SVID可以用示波器的普通触发应 ...

请教:你说的5次以上是在多长时间内?你抓个波给我看看。

网友:
示波器,显示的画面有两幅波形,这是双通道吗?
应该看哪个为准。
SM_DRAMPWRGD,这个表示是内存供电好信号。然后CPU收到这个信号就认为内存过了吧。
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你上面说的排阻上已经有波形了啊 也说应该已经过了内存了 但是最后结果还是没有过内存的啦?这个怎么 ...

还有下面的回复 能不能教教我一点点使用示波器呵呵,示波器小白啊呵呵,那样我以后看帖 看波形才能进入状态

网友:
厉害啊

网友D: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黄老师,你还没有编辑好吧?图呢?

刚已经编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络异常引起的,已经重新上传了图片。

网友:
黄老师,没有图啦。。。

网友:
马上要上笔记本课了,有些很期待

网友:
太牛B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呢。。

网友:
黄老师讲的很详细,上次一个雷P的acer E1 430没图纸也不出集显供电,内存SMBUS有很多组波形排阻无波形无从下手

网友:
黄老师厉害呀!过几天我就到二期了,一定得跟你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半夜不休息啊,有在发帖了,老师经典名言:统货板一切皆有可能

已经把这句话写在我精华帖子里面了。

网友:
我也很快要开始笔记本课程了,这个水平还需要我后期的努力啊!很期待自己在后面的笔记本课程有新的收获,期待啊!

网友(点评):
付出多少,收获多少。

网友:
这么晚了还有如此的精华帖子可看,真是多谢黄老师了,收藏了。

网友:
黄老师的帖子太给力了,看完之后对这个G470的维修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网友F:
看了此贴,对示波器修板思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能否请教下内存排阻波形是否正常是不是就意味着北桥或cpu(不同板子控制内存的芯片不同吧)是不是认到了内存,如果内存排阻波形不正常是不是意味着内存到管理芯片之间有断线,管理芯片条件不足还是说时序没达到这一步,都有可能吧?

网友:
黄老师。看了您的帖子,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您还招徒弟不?真心想跟你学

网友:
老师发的帖子 帖帖经典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以前真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内存的电影好吗

网友:
学到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老师真经典。

网友:
维修界的楷模!!!!

网友:
有这水平,就可以修统板了

网友:
黄老师真厉害,看得我茅塞顿开,好帖子

网友:
晚上回家好好看看

网友:
最近也修了好几片这个板子,这个板子上面光光找个元器件费劲的很,楼主有点位图没?能不能分享下,我手上还有一片这个板子,不上电,触发有动作加不上电,前面这个机器我修亮了,没有cpu供电,但是后来发现上bios电池加电就不显示了,后来修着修着触发不加电了,前天又来一个桥短路了换了桥修好了,但是上bios电池就加电不显示了,当时客户给的钱不多就直接把电池扔了让他凑活用,这个机器看来rtc电路有通病。

网友:
哦 搞错了,楼主的是470,我说的是475,

网友G:
示波器啊示波器 神器啊  楼主的表没电了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内存复位是在BIOS检测内存后,在集显供电出来前发出信号开始复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啊示波器 神器啊  楼主的表没电了

呵呵  黄老师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之前有两台机子也是少集显供电  想到是过内存以后才发出的  重新拔插了一下内存不行  换了一根结果好了  但本机的原配内存上别的机子也是好的  这是什么情况 没理由不认本机内存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了此贴,对示波器修板思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能否请教下内存排阻波形是否正常是不是就意味着北桥或cpu( ...

能抓到SMBUS波形,就意味了认到了内存,如果在排阻上能测到持续的数据波,就说明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抓到SMBUS波形,就意味了认到了内存,如果在排阻上能测到持续的数据波,就说明已经过了内存

我正好理解反了,感谢指教

网友:
老师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黄老师的技术真是牛,帖写的好,板修的更好!用了几个示波器抓的图呀,学校的波就多呀,真怀念在学校学习的时光。

网友:
示波器应用的很熟练,我才初步研究中。

网友:
                 示波器修联想G470进水机(不出集显供电)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HN65芯片组)
            一个同行送来一片赤裸裸主板(LA-6751P),首先,这个同行也搞维修的,听他细说,这板原先是个进水机,客户已在别家修过,没修好,又拿到他那里,他又修了一段时间(换过EC、PCH等)没修好,现在又拿来了我这里,我接地板,目测全板已经多处被加焊过,还有洗过板的痕迹,看来这又是一片被修过多次的铁板,直接跟那同行说:这板先放我这吧,一时半会好不了,等他走后,插上电源,触发的,发现电流跑到1.1几的电流,如下图:

此时测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等所有供电正常,只有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在PC910电容上测得的)如下图:

心想,CPU供电都出来了,集显供电怎么还不出来呢?它们是同一个芯片ISL95831控制产生:

按照HM6X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95831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虽然现在CPU供电已经出来了,但这个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呢?下面看一下我测到的SVID波形:

从这个波形可以看出,这整个SVID总共才用了250nS,实际上,单凭这一次SVID波形是无法判断CPU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SVID波形在1uS时间内要有两三以上SVID(不同的CPU所要求的电压不一样,发出的SVID波形也不一样),下面我用两个CPU测试了一下,如下图

从以上两个波形可以看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CPU发出了三次SVID,另一个CPU发出了四次SVID,要想让一个完整的CPU供电正常产生,需要CPU发出N多次SVID才行,如下图:5US内发出的N次SVID

从这些波形来看,CPU供电基本正常,下面继续看看有没有跑码过内存,
有没有过内存--以前我们可以通过抓取SMBUS的波形来判断,SMBUS波形是什么样子呢?如下图:

正常来讲,只要抓到两以上SMBUS波形,就说明已经读到了内存,三次以上可以认为BIOS检过了内存,如下图:

从上面这个波形可以看出,在250US内已经有了四次SMBUS波形,并且在内存排阻上也能测到数据波,如下图:

按理说已经过了内存才对,那为什么还不出集显供电呢?难道CPU坏了?还是95831坏了?还是BIOS出了问题?或都根本就没过内存?
     这些种种疑问,一下把也搞蒙了,不过从上面的几次波形来看,桥的条件基本可以排除,EC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此时烦恼中带点沉思,而且比较懒,这是我的风格。
      跑去找饼哥支招,饼哥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抓到开启集显供电的SVID波形,哎,用单次死活抓不到(因为时间太长,从开启CPU供电到检过了内存,再到开启集显供电,这段时间最少也得几十毫秒的时间),用AUTO也抓不到,唉,干脆把板子扔给饼哥,本想让饼哥帮忙修好的,哪知在他那一放一个下午,下课后再去找他,发现板子还躺在他桌上呢,估计他也没怎么搞, 哎,还是拿回去自己弄吧。
     过了一夜,今天的学员都跑去爬凤凰山了,我才有空重新整理思路,继续跟这死不认罪的铁板抗战到底,前面已经提到,集显供电要想开启,必须跑码过了内存,那我还是先从内存的工作条件开始查起吧,经过测量,果然后发现内存的复位信号都没有,内存的复位是由CPU给的,那CPU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出内存复位呢?一般在检到内存之后,集显出来之前。
    接下来再用打值卡测了一下内存槽的对地值,未发现异常,再去测CPU的内存模块的条件,此时又发现了SM_DRAMPWRGD信号只有0.6V,不对呀,正常应该有1.5V才对啊!

这个SM_DRAMPWRGD信号是在桥旁边R29电阻上面测到的,如上图,下面看看这个SM_DRAMPWRGD的信号来源:

从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信号是由U1(7409)与门开漏输出,再由+1.5V_CPU_VDDQ经过R30 200欧电阻上拉,实测R30电阻一端有1.5V,另一 端也只有0.6V,再测门芯片的1、2、5脚都有3.3V,难道这个门芯片坏了?果断拆掉,不装,再上电,哈哈,电流上到了1.2几,此时再测集显供电,完美的出来了,如下图:

出于时序方面考虑,重新找了个7409门芯片装上,再去测量EDID波形,如下图:

从上面这个波形来看,已经发出了读屏动作,只是没有接屏,手上只有裸板,所以EDID只有两次跳变就消失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抓到了EDID波形,插上屏就能显示了,主板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了
下面就等了客户拿屏来试机了!
总结:1、上面简单的分板了一下SVID波形、EDID波形和SMBUS波形。
         2、SM_DRAMPWRGD信号异常,不影响CPU供电和跑码,但会导致无内存复位和不出集显供电。
         3、从现在SMBUS波形来看,不能完全判断过了内存。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3-10-26 01:32
 会员12033512元2023-1-23 05:56
 会员4503722元2022-11-19 19:17
 会员1682362元2022-11-8 23:11

网友:
黄老师,你还没有编辑好吧?图呢?

网友:
黄老板写的贴每篇都看几次,很受益,教给我们一些思路,

网友:
好厉害哦,我一个G470的板弄好久了都没弄好,

网友:
楼主什么时侯发个波波详细教程,让我们小白好好学习下不胜感激

网友:
久闻黄老师的大名,对G470的时序有了清晰的了解,我以为先出集显再CPU呢,感谢黄老师

网友B:
完全过内存应该在5次以上,你才测到4次就确定内存过了,不科学呀,集显供电的SVID可以用示波器的普通触发应该可以抓到,单次抓到也看不清,何况抓不到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可以申请精华了。

网友:
什么是统货板呀

网友H:
老黄牛XX,顶上!   有机会去深圳看你们!

网友:
比较精辟,先收藏起来

网友:
在内存排阻上测的波形怎么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黄牛XX,顶上!   有机会去深圳看你们!

呵呵,来吧,热烈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来吧,热烈欢迎。

现在夏天不敢去,,那年在下面呆几个月,呆怕了! 冬天去。呵呵

网友:
大神级的,如果全球半个笔记本维修大赛估计都是冠军

网友:
虽然现在还没有学笔记本,先把黄老师的总结写进了记事本里.

网友:
能不能教教示波器怎么用的 从最简单的 比如先介绍一下示波器的种类 常用的是什么样的,表笔怎么接才是正常的测试方法,测试点找到后 怎么看读取的波形   波形读取了是否正常等等 请大师教教吧整理个教程也可以啊,让我们没用过示波器的小白也沾沾光

网友:
黄老师给力的分析      让我们受益良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了此贴,对示波器修板思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能否请教下内存排阻波形是否正常是不是就意味着北桥或cpu( ...

可是你上面说的排阻上已经有波形了啊 也说应该已经过了内存了 但是最后结果还是没有过内存的啦?这个怎么理解,请回复谢谢了 这里不懂

这也正是现在的新机器与以往迅驰时代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能讲讲示波器的用法吗
示波器用的不好,。。。

网友:
向您这样的师傅学习,再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很给力 ,受益匪浅。不过有点不是很明白。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SM_DRAMPWRGD 是做啥滴呢

网友:
SM_DRAMPWRGD  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
看来有些知识还是需要活学活用啊 抓到波形也没过内存···呵呵

网友:
好详细啊。。。。。。。。。。。。。。。。。。。。。。。。。。。。。

网友:
看了这贴,原本想买示波器的,现在担心买回来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说的5次以上是在多长时间内?你抓个波给我看看。

这个是阿林老师说的,你去叫阿林老师抓给你看

网友:
我有块U260  发过去了!能不能帮我看下  一开始也是这个PG信号的门电路  我换了门电路  还是不出来 以为CPU拉低了 换了CPU没好 最后又换了门电路才出PG  估计CPU换的不好 BGA的 现在应该是不跑吗!跑吗之前的信号都出来了  也抓不到内存波!客户催的紧紧  版主帮帮忙!

网友:
黄老师的大作    把忘记的东西一下子就记忆起来了 。

网友:
收藏了,下次修不出CPU集显供电有参考了...谢了!

网友:
思路清析 这技术算得上大师级别

网友:
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内存复位怎么测,用假负载从来没测到过电压

网友:
黄老师这个帖子不是一般的“黄”啊

网友:
很不错,很强大,可惜好像我示波器不能设这么低

网友:
版主就是牛!哎,佩服的不得了,

网友:
HM65 67 新型时序资料好难得,高风亮节啊

网友I:
请问下,黄师傅,你没有点位图,那些电阻是怎么找到的?
黄鑫船
没有点位图啊,全是经验跑线。
详情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很经典的维修,讲解也很好懂,有机会一定到基地去看看。

网友:
黄老师:EDID是在屏I2C总线上测的吗?(DLVDS_DDC_SDA、DLVDS_DDC_CLK)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黄师傅,你没有点位图,那些电阻是怎么找到的?
没有点位图啊,全是经验跑线。

网友:
G470的思路又清晰点了

网友:
看来我要得交钱来学东西了,太强大了

网友:
超级猛呀,学习了哦

网友:
啥也不多说了 由于佩服你很久了 在此加分

网友:
这个帖子太有营养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数月前,也曾碰到过类似情况,2个机器全部没辙。。。。。

网友:
老师就是给力 我有很多机子没有搞定想找你

网友:
收藏了,示波器用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赞一个,修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高手 不过这种两线总线 协议较简单频率不高,用不到逻辑分析仪 ,可分析型比较高,顶楼主

网友J:
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就没有回报。技术还是老样子
黄鑫船
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名师指路
详情

网友:
我上次遇倒过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波形抓得好

网友:
相当的给力,学习了

网友:
黄总就是屌。哈哈,,,

网友:
真心佩服,,思路清晰

网友:
如果没图像这种故障的板,也就是死板了吧?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多看看,多研究下哦,精华

网友:
楼主 果断是高手

网友:
仁宝没点位图,找DAMPOK点不好找,还好有分立芯片发出,如果点对点估计你搞不定

网友:
黄大侠   尔等迅维学员偶像

网友:
你发帖子,送板子的 哪家 会看到此贴吗?

网友:
赞一个 高手就是心细

网友:
经典经典。。。。

网友K:
内存的复位是第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内存的复位是第几脚

DDR3  30PIN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就没有回报。技术还是老样子

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名师指路

网友:
可以的技术,不过没分了,给群主加点

网友:
迅维基地应该把示波器的具体操作方法,打包起来出售,价格高点也可以呀。

网友:
在基地这么久了,还是学不到怎么用示波器,最是遗憾呀。

网友:
高手 厉害厉害,向你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这个我要收藏了,没事的时候多看看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析,再加上强悍的武器==非常给力

网友:
楼主强啊 大大的佩服佩服

网友:
你这是神经级别的呀 太神了吧

网友:
真是太牛b 了

网友:
望而止步啊

网友:
波波高手啊

网友:
示波器 不会用

网友:
大神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仔细修还是必要的

网友:
好深奥,有点看不懂

网友:
高手,我只有慢慢学习了

网友:
新机型修得多了,要多多研究了

网友:
感谢楼主发示波波形贴 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啊!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真是 涨见识了呀 高手

网友:
CPU的内存模块的条件,此时又发现了SM_DRAMPWRGD信号只有0.6V,CPU的内存的条件有几个啊?SM_DRAMPWRGD是其中一个吗?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学到这个啊,示波器不怎么会看,

网友: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觉得单单的背背时序还是很不够的,还得找方法找窍门,  楼主真的好厉害

网友:
厉害,黄老师讲的太好了,维修就要向您学习呀

网友:
请问 黄老是 hm55的板子   没得内存复位 如何下手呀  可以按照您上面的思路修不

网友:
刚出来   又学到了一点  望以后多多指教   多谢了

网友:
厉害 下次修到的时候要测一下PG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有几下子,不过你说的们芯片是什么?太专业听不懂

网友:
高手高手搞搞手!!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又学一招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神一样的技术。。。。

网友:
有示波器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这么容易钞票就赚到

网友:
每一篇精华贴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
{:4_116:学习了。J是高手。

网友:
示波器我不会用  是个痛啊

网友:
看来,必须学学示波器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学习了 我也想买波波 不会用 失败啊

网友:
示波器太高深了 ,我还处在初级阶段

网友:
楼主本人也有示波器,是ADS1102CAL,不太怎么会用.

网友:
这篇帖子算是比较经典

网友:
我真想给你当学徒 不知道你要不要

网友:
前两天我接了这么一块板子  直接烧出来了

网友:
哎,没次看到大家说道示波器  就是老衲的痛楚啊   有个  不会用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恩,功力深厚

网友:
有深度啊。从来没这么仔细修过板

网友:
非常强大的贴,能学到很多,谢谢!!!

网友(2014-09-09):
引用 网友L:
我在想,把门电路去了直接给SM_DRAMPWRGD一个1.5V的电压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这个门电路有一个延迟的作用,延迟就会有先后顺序,是先有PM_DRAM_PWRGD,经过门电路延迟,然后才有SM_DRAMPWROK,如果去掉该门电路,时序一乱,主板肯定不会正常工作的,我觉得如果去掉了门电路,CPU的SM_DRAMPWROK直接有了1.5V, 因为时序一乱,CPU内部或者PCH内部侦测到异常,CPU照样不会正常发出H_DRAMRST#这个复位信号给内存,板子依然缺少集显供电,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望黄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