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不触发,拆开后再开机正常,什么情况

楼主(2014-07-11):
索尼一个笔记本接到可调电源上,显示待机电流在0.005A,有时0.004A,开机不触发。拆开后,再接可调电源显示0.01A,有时0.009A,在开机接口处短接可以正常开机了,用笔记本的屏和接笔记本上的开机键开机正常,屏幕显示字了。这个笔记本本来是好的,前段时间天气经常下雨,放在包里一直没用,今天开机就有了上述的情况,这种情况你们遇到过吗?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直接装回去就好了?不用修吧?

网友:
索尼特有的触发器  一保护就要放电,

网友:
可能是有芯片空焊了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多,有的放电了就好了。不过楼主要拷机啊。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信息

网友:
索尼有的机壳是金属的  有可能是板子上的绝缘膜破了吧

网友:
机子保护了  放电就好了  怕不稳定的话板子放烤箱里烤烤!

网友:
应该是壳与主板之间有短路,建议检查一下是否金属或是隔热胶带有破损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金属或是隔热胶带有破损

网友:
肯定把COMS电池拆掉了   当然好了

网友:
不用拆机,去掉所有电源按住开机键15秒,再装电源就好了,这就是放电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不一定装上就好也可能会好 建议装一点试一下  有可能外设引起的不触发也说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