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4-07-12):
G465 板号:LA-5753p     进水机
上传不了图片这里就不传了自已查图对着看,相信同行们能看懂。伪同行就算了,看了也不懂,白看。
拆开EC处进水,处理各种电阻,换EC。OK待机正常。触发正常亮机进系统。天啊这么简单,心想又捡到一条死鱼了。装机,装电池开机进系统,奇怪怎么发现不了电池,居然检测不到电池。OK。查EC到电池SM总线,不通,居然经过两小电阻,就在EC边上,一看两头发黑,直接用电杆代换之。OK。可以发现电池了。充电指示灯也闪了。比较郁闷的是。系统无法检测出电量,提示电池未知。我的天啊这不是玩我吗?为了效率马上换ISL6251.更换故障依旧。看来没图是不行了。好去找图纸。大概看了了下,分析了一下,电池可以检测到,充电灯也闪代表在充电,待机一看充电电流,才0.178安,天呐这要充到什么时侯才能满啊,

充电动作正常,放电正常。排除隔离电路问题,现在就查ISL6251周边吧。测量各脚电压,发现11脚无电压,9脚电压在0.25
11脚为CHGVADJ与EC 72脚相通。此作用就是EC发出这个信号来调节电池充电的电压是多少。9脚跟EC71脚相通,作用就是EC通过这个信号来控制充电电流大小。这个机子很是奇怪的。故障无规律可言。此时,EC换的,电路也无断线,EC为何不发现这信号。为了验证我的分析正确,我先不管11脚。因为我测量充电电杆电压是12V正常。所以这个我先不管。我直接把9脚跟EC断开,人为拉一个2.2V电压过去,充电电流马上上升。证明我的分析没错。关键问题是EC为何不出这个电压。EC各个脚位都正常,这个脚对地阻值也正常。突然想到ECROM, 二话不说,一般我遇到奇怪的问题都是先刷人BIOS。立马刷上OK BIOS。试机全OK了。真是搞死,BIOS引起充电电流上不去。别的功能都正常。第一次碰到是BIOS引起的充不了电。希望大家加一点分吧。

网友A:
随便问一下联想G470,老是蓝屏不定时蓝屏。该如何查啊没思路,修了半个月了。独显,显卡换过全新的,南桥换过全新的,CPU换了,内存换了,硬盘换了,就差换主板,屏线换了,屏换了,。就是蓝屏。而且波波测各个大电杆波形全正常。真不知道什么问题,报0124蓝屏代码。真心感到累,没思路了。无从下手。之前是不开机。上家修过了没修好,拿到联想售后就到了我手上,当时修了给了他们,后面返修说蓝屏。怎么办啊。不能说修不好,但我又确实修不好。换板自已太亏了。这板我也才收200

网友:
曾经我也这么做过一个华硕。呵呵。不过我的是充电就大短路,最后查到是BAT 的FB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问一下联想G470,老是蓝屏不定时蓝屏。该如何查啊没思路,修了半个月了。独显,显卡换过全新的,南桥换 ...

内存REF电压过高导致蓝屏碰到过一例。

网友:
真是奇怪问题啊 ecbios会也会引起不充电

网友:
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
BIOS引起不充电,什么原理啊,

网友:
我遇到的是BOOT断线,开机芯片 烫手

网友:
我修了两个本 一个华硕小本 显示正在充电就是没电流  还有个联想k47a一开始检测不到适配器后来修到跟华硕一样了 就是没修好 ec 充电芯片 都换了 也没断线最后都换板了 很郁闷

网友:
bios 是确实会引起的

网友:
ECROM的检测程序出了问题,设定值不对,系统调用BIOS电池检测电压时候出错,所以没有起动冲电程序,也没有显示电池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REF电压过高导致蓝屏碰到过一例。

是64位系统吗?换32位试试就是内存不能发挥起来也可以打个补丁

网友:
学习啦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