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4-07-12):
装独显驱动 进系统就死机 不装没事 怎么改 要专业的 糊弄事的别来

网友A:
首先我想问问楼主够不够专业?
断独显供电或64颗PCIEx16电容中的一组都可以一试.

网友:
我改过,HM55 的独显,可以用了,但,,使用中会黑屏

网友B:
有些拆了显卡就行,有些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想问问楼主够不够专业?
断独显供电或64颗PCIEx16电容中的一组都可以一试.

我还可以 不是太行事 但是这个断独显供电 可以一试 你到底拿不拿的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拆了显卡就行,有些不行。

这个没说一样啊

网友:
你看在BIOS里面可以调节的不 可以的话 直接把独显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可以 不是太行事 但是这个断独显供电 可以一试 你到底拿不拿的准啊

让你试的意思就是一代I系的很多是去不了独显的,二代的多一些,也不是全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