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硬盘零磁道出现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4-07-12):
2年2个月的希捷2T硬盘,拷满啦数据。开机在xp滚动条处停止,屏幕黑屏。这个盘是点歌服务器使用的,总共有7个硬盘,开始以为是系统不好,因为PE能进去,对系统恢复备份,恢复时怕出现错误把系统盘外的硬盘全部取下电源线,恢复后系统正常。满以为问题解决啦,插上各硬盘电源线,又到xp滚动条处停止,所以想到是不是有硬盘不好,把各硬盘逐渐插电源,到这块出现故障,卸下这块硬盘后服务器恢复正常。现在的问题是该硬盘BIOS里能认出,就是不能使用,在BIOS里停用,勉强进入系统,读这个硬盘数据死机,经拆掉硬盘线路板清理各插头后现在勉强能开机,开机后读数据正常,软件显示硬盘有6个待映射扇区,扫描发现居然在零磁道,有没有办法在不损坏数据的前提下修复?2T数据考出来我也找不到这么大的硬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就分了一个区  数据就没戏

网友:
采取老鼠搬家的方法

网友A:
要数据就只能换硬盘,换了硬盘再想解决办法。

网友B:
0磁道 修复 用 DG就可以。扇区改成1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0磁道 修复 用 DG就可以。扇区改成1看看

扇区改1这个我以前用过,问题是数据那?数据能保证不受损失?这个可是1800多G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就只能换硬盘,换了硬盘再想解决办法。

老板已经同意换盘,1800G的资料难道只能通过复制?有没有好的对拷方法 ?

网友:
我大约计算啦一下,按照每秒60M复制,全部复制完需要8个半小时,是不是太慢啦,问题还怕中间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
只能先备份数据在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板已经同意换盘,1800G的资料难道只能通过复制?有没有好的对拷方法 ?

用GHOST,硬盘对硬盘克隆就快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GHOST,硬盘对硬盘克隆就快多了。

这个已经看到啦,以前没用过,介绍在DOS下使用,不知PE下能否好用?

网友:
有坏道了,还能做GHOST吗?如果,只是时间长点,大不了通宵不关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看到啦,以前没用过,介绍在DOS下使用,不知PE下能否好用?

GHOST里面有一个忽略坏道的参数,这样克隆比较快

网友:
GHOST对拷,以前有坏道的硬盘对拷数据时快时慢,最后开了一晚上才拷完。

网友C:
报告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硬盘彻底完蛋,本来周五晚上还能勉强读出数据,今晚彻底完啦,就是在PE下看到硬盘也没用,GHOST半天启动后看到这硬盘一点他就GHOST软件无反应,半天还退不出,前前后后捣鼓啦近6个小时,还一分钱不能收,已和客户说好让他明天过来取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告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硬盘彻底完蛋,本来周五晚上还能勉强读出数据,今晚彻底完啦,就是在PE下看到硬 ...

有坏道,当然不能用普通的工具和方式复制出来。
这样强行考数据,只能越弄越坏,到手的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坏道,当然不能用普通的工具和方式复制出来。
这样强行考数据,只能越弄越坏,到手的钱,飞了。

是啊,客户已把新盘发上海,是上海给按的点歌系统,总计有7个硬盘。我当时能打开时看过,每首歌都是近40兆。不过这个客户跑不了,寄回硬盘还是需要我给安装的。上海也很N,每次有电脑需要做系统都需要他来按驱动,按完驱动后源文件直接删掉。据说他们有版权,系统驱动我做过备份,不知啥原因就是不好用,都是通过远程由上海最后按驱动做配置就好啦。

网友E:
bios里能认到硬盘,但是在PE下看不到硬盘~~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固件坏了~~或者是分区表丢了~~本人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ios里能认到硬盘,但是在PE下看不到硬盘~~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固件坏了~~或者 ...

看看是不是设置不对,有时改为IDE模式就好啦。要是win8改win7,就要看你机器的型号百度啦,不同的BIOS设置不全一样。

网友:
再就是PE下看不到,使用Diskgen看看,有时分区表坏啦也看不到。

网友:
要是Diskgen能看到,从新分区就好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设置不对,有时改为IDE模式就好啦。要是win8改win7,就要看你机器的型号百度啦,不同的BIOS设 ...

这个是台式机的~~~~前面一直在用~~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台式机的~~~~前面一直在用~~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了

那就把硬盘数据和电源线都拔插一下看看,一般应该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硬盘数据和电源线都拔插一下看看,一般应该是接触不好吧。

我觉得也是~~~应为在别的机子上认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