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S430解密

楼主(2014-07-12):
l联想S430解密 接到一台S430 BIOS密码忘记了 客户非要解密 此机比较新 不知道密码保存在哪了?网上下了个BIOS 刷上去还是一样  看来不可能存在BIOS里 有没有解过的朋友

网友:
应该是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帖子里好像有吧  有个什么安全芯片 8脚的  具体位置 你查查图纸吧

网友:
刷了BIOS还不行,估计是有密码芯片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

网友:
密码芯片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样的 都是密码芯片 你去看看主板上有25  24 这样的芯片 就是 密码芯片了啊

网友:
找到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