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b2770电源贴片代换成功

楼主(2014-07-12):
b2770液晶显示器,黑屏,拆机测量IC601无输出,应该是3.3V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98601886\QQ\WinTemp\RichOle\YJZ~F4VV1M8W]6J1XL](ZLG.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98601886\QQ\WinTemp\RichOle\YJZ~F4VV1M8W]6J1XL](ZLG.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98601886\QQ\WinTemp\RichOle\YJZ~F4VV1M8W]6J1XL](ZLG.jpg
根据电路图 ,此贴片SOZ A52虽有一个控制脚,但此控制脚上用的是两个47K电阻分压启动的,而且这个贴片居然要十块钱一个(还不包含运费),想想,我现有1117-3.3,也是5V转3.3,就直接动手改了,拆掉此贴片,因为焊点不对,就把1117-3.3焊到反面,5V端飞到5V,接地飞线到地线,如图 ,3.3V出来,上机显示正常,此故障修复,还省了钱了

网友:
修过好几个 电压转换的替代

网友:
最好在把1117用硅胶固定好

网友:
应急处理是可以的,如果此机再换他人维修可就费周折了

网友:
楼主机智啊,那个上面一段英文是做什么的

网友:
1117感觉不行。我以前改是用1028

网友:
那个1117上端就焊在3.3V上,就不用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