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 首次发帖请见谅!

楼主(2014-07-12):
故障现象: 方正台式机,按下开关后4秒自动关机。
故障分析:小小白感觉是上电保护!

维修情况:

1)目测下  主板有没有明显的 损坏的件!   没有拍摄图片见谅!
             没有发现神马鼓包的,明显烧糊的,漏锡的。

2)看看    IO芯片,是不是ITE芯片,
              结果没有 ITE 的IO ,

3)  上电保护多为 CPU供电出问题, 查下 CPU的12V试一下! 结果还是4秒关机

4)把下硬盘供电,看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四秒关机

5)拔下光驱,还是四秒关机

6)拔下所有的内存,还是四秒关机

7)拔下所有外部链接线,USB线,音频线,等等,

8)插上电源小四口,查上内存,短接开关针试一下,居然开机了!!

9)故障锁定 为开关针,或者复位针出了问题,

10)拆开 开关键,取出内部的铜片片,用刀片挂掉铜片片的铜锈!

11)装上开关,开机正常

网友:
3)  上电保护多为 CPU供电出问题, 查下 CPU的12V试一下! 结果还是4秒关机

4)把下硬盘供电,看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四秒关机

为什么没有图片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图片

网友:
哪位 大侠告诉我,为什么 没有图片啊, 我上传了啊

网友:
有时候机箱开关弹不出来也4秒关机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小小白都会遇到这问题.开始小小白的维修之路

网友:
时间长了,开关键或复位键很容易卡住,一按几秒以后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