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硬盘用MHDD检测无坏道接上线就死机不能任何操作

楼主(2014-07-12):
WD500G硬盘用MHDD检测无坏道接上线就死机不能任何操作,确定是硬盘有问题,不知从任下手,谢手指教 ,感激不尽。
硬盘

网友:
可以用WDR来备份一下固件,看是不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 主板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不是矛盾嘛。
什么叫上线?MHDD不也是上线嘛
除非楼主是RAID。。

网友:
重刷固件吧

网友:
不接线用MHDD如何检测啊?是带无线功能的硬盘吗.

网友:
处理一下固件中02模块的日志,需要专业工具处理。
也有可能是分区出现了问题,如果,不要数据的话,用ERASE处理一秒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