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4-07-12):
接了一个联想B460独显的   那来时候是大短   我看了一下这个好修   结果是U旁边的将军壳坏了   坏了后就不短了  也能开机了就把U和内存都装上结果电流只有0.6An左右一看没有U电压查了一下是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找了一个换上就好了  也能亮机了    但是我改的那个将军壳很烫    我改了好几个了   还是一样   求师傅解释

网友:
不烫怎么叫将军壳

网友:
应该是会烫的吧

网友(点评):
几秒内手都不能摸

网友:
改上去的肯定会比原装的烫一些的,最好买原装的用久一些

网友:
论坛里有高手改的图  你可以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