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20 换屏的麻烦事

楼主(2014-07-12):
客户的DELL E6420 液晶屏破,来店里换屏,标准的140LED中厚屏,家里常期备有,找一块LG的换上,无显示,进系统后能正常显示。从别的机器拆一块三星的,一样的现象,判断码片程序引起。

     找到一块有缺陷的DELL原屏,上机正常显示,网上订一条刷屏码片的线,接上编程器,读出原屏的程序,选24C02,刷入LG屏,接上后正常。

       附上码片程序 dell.zip (268 Bytes, 下载次数: 32)

网友:
这液晶码片误导了我好长时间,原来是显卡问题

网友:
DELL的笔记本是比较挑屏的

网友:
很少刷码片!

网友:
dell是会这样的

网友:
把原来破屏的码片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DELL坏的很少感觉。。。。联想,惠普一堆一堆的坏,,,,

网友:
现在连有些联想的换屏都要移码片了

网友(2015-03-01):
很少刷码片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听饼哥讲过DELL的这个情况。但是没遇到

网友:
dell 就是挑屏啊

网友:
以后所以品牌都会调屏嘛?

网友:
直接把坏的屏码片换过去不就行了,还要买吗

网友:
DELL个别机器挑屏太厉害

网友:
用原码片不行吗?

网友:
dell不是挑屏 是dell启动的时候需要验证屏信息,不一样就显示不正常,你见过三星笔记本换屏后 键盘部分按键不能用的键盘坏的假故障码?要是遇到一应要换码片或者刷原屏程序

网友:
补充 这个是维修站的兄弟透露给我的

网友:
E6420屏有码片问题,其实把坏屏的码片挑到新屏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