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5A开机0.18

楼主(2014-07-12):
三星300E5A开机电流0.18  51125发热 机器进  过水 电感  阻值正常 没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按时序修。。看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
静态状态下测的阻值正常,那就说明没有短路的地方了,可以放心加电测电压了哦

网友:
测量51125的1脚和6脚看看有没有线性电压短路,特别是3V的线性电压到南桥的RTC电路那条线路,仔细查一查,静态情况下测量阻值,因为那条线路有个二级管所以测量阻值是正常的,通电之后就短路了,我就遇到这情况,直接找到那个RTC电路和电池相与的那个二极测量看看

网友:
楼上、施主、好厉害、一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