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山寨一体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4-07-12):
今天别人拿了一台洗浴的一体机,没牌子   开盖  通电  发现电脑部分正常运作,但是显示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很彻底的黑,通电闪都不闪一下。测电压 发现5V变成了7V  12V变成了11.8V。开关测过都好使。不明白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高压条已换 还是不好使

网友:
看看灯管有坏的没有

网友:
先修5V供电,这个电压正常后驱动板才转出3V。驱动板工作后在说。,你现在是5V不正常。仔细看看是不是跳水。如果单纯电压拉高,先换电路电容,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掉了  你有没有外接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