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15S笔记本右边喇叭发烫,左边的喇叭正常

楼主(2014-07-12):
HP 4415S笔记本右边喇叭发烫,左边的喇叭正常,声卡芯片 功放芯片都换过,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换个喇叭试试  这种情况没什么别的问题的

网友:
功放摸着也发烫的话,拔掉喇叭功放就不烫了,说明喇叭坏

网友:
是不是电路问题啊

网友:
呵呵  路过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看

网友:
喇叭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拔掉喇叭功放就不烫了

网友:
外接喇叭

网友:
换喇叭呢看看

网友:
换了好几个都一样,以前都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用左边一个喇叭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