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救SA330三星 22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4-07-12):
急~~~~~急~~~~急~~~~~求救SA330 22寸三星显示器有电压不通电 。触摸键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在论坛上搜了一下说是通病然后刷了程序依旧无果。不知怎么修了。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
是那种电源适配器的机器吗?看看是不是插口坏了,导致适配器有电压,但是电路板没供电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故障啊

网友:
电压有出来吗?你测了吗?是什么都没说一样,缺压还是缺信号,起码给个提示,不然怎么给你讲

网友:
你测验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