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630K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7-12):
EPSON LQ-630K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测得有42v和5v,但无3.3 v,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先查条件啊

网友A:
拔掉各负载线看灯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各负载线看灯亮不.

拆掉打印头的2条排线,指示灯还是不亮

网友B:
把打印头取下来在开机试试  看看是不是打印头烧了。。。。。

网友:
估计头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打印头取下来在开机试试  看看是不是打印头烧了。。。。。

打印头容易烧坏吗?

网友:
看起来事楼上说的比较对哦

网友:
貌似负载有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先查一下吧

网友:
3.3是主板反馈电压,你的接口板挂了!网上买一块吧,那个最大的芯片挂了!

网友(2016-05-04):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 ,电脑板坏了 淘宝 200

网友:
我这遇到一台  。电源指示灯亮  。开一会就不亮了。。。。。这个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还是打印头坏了。

网友(2016-06-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