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屡烧CPU上官跪求思路

楼主(2014-07-12):
如题 。客户刚拿过来不开机  检测 CPU上管短路 。换了  后亮机   用大概 1到3分钟之间  同一个管在次烧掉。上下管都换过还是一样 。以为芯片问题,定了两个今天换上还是一样去掉这组上下管 也可以亮机 。但是 到LOGO画面 会重启  跪求思路

网友A:
你不去看那相供电的控制极连接到控制芯片的脚位有没有断线...中间的2R2电阻有没有问题么?

网友:
比到周围的元件更换的嘛。。

网友(点评):
比着周围的元件更换!楼主可试拆下另一相正常MOS管,再用表测板子各点参数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B:
后继的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去看那相供电的控制极连接到控制芯片的脚位有没有断线...中间的2R2电阻有没有问题么?

断线就不会有电压呀,换完后 电压时正常的 也不发烫 。只是用一两分钟以后  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去看那相供电的控制极连接到控制芯片的脚位有没有断线...中间的2R2电阻有没有问题么?

量过正常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继的电容换掉试试看

是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吗  ,全固态的  那种大的还是  。。。

网友C:
请问-换过CPU吗.学员碰到的问题总是又硬又烫

网友D:
大的滤波电容看看还有cpu供电管的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的滤波电容看看还有cpu供电管的供电芯片看看

直接主芯片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过CPU吗.学员碰到的问题总是又硬又烫

必须换过

网友:
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不然还会烧掉的!!

网友:
我想请问.如果使用示波器观看波形.能看出有突波.或者不正常的波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