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U电源管理芯片那个是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14-07-12):
EPU品牌CPU电源管理芯片ASP0905/VCF9AF那个是芯片型号,有没有可以代换的型号

网友:
这东西还真的没有代换的哟,asus 自产自销

网友:
那上面那么大的丝印ASP0905的型号  7块钱+8块运费而已嘛..至于代换有谁能那个不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来代换的?

网友:
华硕的EPU芯片都是ASP开头的,自家专用产品,没有代换的。

网友:
必须是华硕的,因为是华硕专用的

网友:
EPU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没有原机代换!

网友:
华硕专用的只能邮个去了

网友:
华硕的应该坏的少啊 ,虚焊的多

网友:
可以用ASP0901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