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更换DC座后开机掉电3次第4次才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4-07-12):
此款的的DC座很容易断
换了N台了
但就台换完后还有其它问题
上电待机正常
开机后电流1.1A-->0.02A-->1.1A-->0.02A-->1.1A-->0.02A-->1.65A开机
开机了就完全正常...
就算开机很久了板子都热烘烘了
关机后马上再重开情况一样..都要掉电3次第4次才会开
目前只刷过BIOS情况没变
没头绪...麻烦大大指点一下吧~~
补充一下
刚有再刷过别的BIOS
没有再掉电了,一次就开机了
但内显无画面,外显花屏
再刷回原本的BIOS
一样掉电3次第4次开机,但画面正常
这应该是BIOS问题,有没有人有BIOS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了,华硕的BIOS好多都不对

网友:
华硕的BIOS最垃圾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是USB3.0那里有一个USB BIOS里程序出错了才会开机掉电三次电才正常。

网友:
楼上的 如果把那个USB3.0的控制芯片拆掉会不会好呢

网友:
我的就是一直掉电   ASUS A43S

网友:
还有 BIOS的问题

网友(2014-11-15):
装小电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