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加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4-07-12):
机器:联想Y430
板号:JITR1/R2 LA_4142P

接客户送来的机器,据客户描述也不知什么情况就开不了机了。沟通后,将客户打发走。
拆机取出笔记本电脑主板,目测没见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分组供电各路电感,CPU供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见下图:

接上可调电源,检测主板上3V、5V电路的电感上已经输出正常电压,测开关上也有3.3V.按下开关,电流到0.3A左右,看来有可能是CPU的供电电路工作不正常。测3V、5V后继电压输出正常,1.8V,1.5V输出正常。见下图:

测CPU供电感没有电压,由此可以判断为CPU供电电路工作不正常,把CPU取下用万用表测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见下图:

接下来检测CPU供电电路的MOS管的栅极、源极、漏极之间的阻值都正常。见下图:

继续检测CPU供电芯片ISL6262的引脚怀疑有可能虚焊,加焊后上电测试故障依旧。见下图:

感觉有点棘手再次查看电路图CPU供电芯片的ISL6262的关键测试点,接上可调电源,打开开关测试CPU供电芯片20脚的VIN主供电为0V,22脚VDD为5V正常,31脚PVCC为5V正常,38脚为3.3V正常。20脚VIN为0V说明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路主供电不正常。见下图:

从电路图上看CPU供电芯片的20脚的VIN主供电输入是由公共点经过10欧的电阻PR136得到,经检测PR136阻值无穷大断路。见下图:

更换PR136接上可调电源,装U,内存,接屏,上电电流到0.7A 左右后连续三次跳变联想LOGO出来了,机器已修复。

楼主码帖子一定很幸苦,就这机这IS6262芯片VIN没有的修过好多,也有5V或3V没有都遇到过.

网友A:
你也真够啰嗦的啊,就一个电阻坏了,你却写了一大篇片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真够啰嗦的啊,就一个电阻坏了,你却写了一大篇片没坏的。

维修不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吗?你一接到机器就知道是哪个原件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同意层主,要是你开机就能找到这个电阻确实就不需要这么啰嗦啦。

网友:
此贴应作为迅维的榜帖,往后人以此为榜,别人能看到你想说什么,就是好贴,有些人啊觉得自己技术了不起,结果写的那是,只有自己看的懂,给人感觉是他语文老师死得早。

网友:
看贴看的是维修思路,看的是故障判断和电路原理分析,楼主发的贴关注了很多,很不错,对新手们来讲也是一大帮助,顶,顶。。。。。

网友:
主要是思路,虽然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思路是正确就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楼主应该是在30分钟解决了
希望看见更多 难修案列

天意版主我这里有个,你看看能加精不  华硕F83VF维修一列实属艰难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192-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意版主我这里有个,你看看能加精不  华硕F83VF维修一列实属艰难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 ...

那个版块属于原创维修版块 那里我不是版主 帖子不错  不过我那里没有权限加精华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 保险,会不会以后还得出别的问题啊,遇到这种烧保险的我就心慌

保险也有质量问题,保险余地大啦不起作用,小啦经常烧。其实电路故障最先就应该查保险。

网友:
看来5楼是维修圣手了。

网友:
lz 写的很详细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这类小保险电阻坏一般都会烧PWM芯片,楼主这个很幸运,没坏

网友:
查的很仔细,写的也很详细。维修就要这样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真够啰嗦的啊,就一个电阻坏了,你却写了一大篇片没坏的。

直接上来就写一个电阻坏了你看的明白吗?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楼主应该是在30分钟解决了
希望看见更多 难修案列

网友:
相信看帖的人.都希望能精进自身技术.弥补本身之不足.对我而言.一目瞭然的清楚.绝对好过耍大刀般的炫技

网友:
至少维修思路是清晰的,一步一步来,修的多了。经验自然有了,修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 厉害  我什么时候像这样就 牛X了

网友:
图做的不错,清晰。

网友D:
烧 保险,会不会以后还得出别的问题啊,遇到这种烧保险的我就心慌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不只是案例是教学!果断收藏

网友:
好贴子,思路清淅,图为并茂.给力,不加分不行啊.

网友E:
这位同学写的很详细,我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同学写的很详细,我同意。

多谢楼主关注。

网友:
电流到0.3A左右。怎么就判断cpu供电问题的

网友:
贴子还是写得不错的,主要是思路,虽然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思路是正确就得,

网友:
楼主,你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