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不加电维修求救

楼主(2014-07-12):
DELL E228WFPC  22寸显示器不加电,量到电源板电源接口去一个保险4A--250V的烧坏更换一个3.15A--250V的还是不上电,请教,两个保险可以通用吗?电源板其他地方哪里还容易坏??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保险肯定可以通用的呀,烧了保险,后极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整流桥啊 三极管啊  滤波大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