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7MS4 接电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不亮

楼主(2014-07-12):
中午一同行拿过一台长城显示器,型号M7MS4。。说是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心想应该是电容鼓包了吧。。。拆开发现有俩电容鼓包了,直接换。。。 换完发现显示器跟来的时候故障一样。。。无语了。以为是驱动板挂了,然后自己刷了一个通用驱动板接他原来的电源板上面,发现涛声依旧。。。啊。。。不知道怎么弄了,电源板上面的元件都正常没有损坏的了,为啥还是一闪一闪的?我是真没折了,求大神指教。。。

补充内容 (2014-8-29 11:07):
今天又接了一台,上次那个是换电源板好了,这次闲着没事就研究了研究,最后把背面的两个4604的管换掉解决了该问题(前面电容也有鼓包的)

网友:
量一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LZ换的是哪里的电容,跟着电容查查就清除了。

网友A:
看电源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哪里的电容坏,跟着电容查查就清楚了

网友:
输出电压5V  12V正常 不会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输出有没有短路

输出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电容坏,跟着电容查查就清楚了

我去查查。。。。 当时是这俩鼓包的

补充内容 (2014-8-29 11:09):
管没挂,应该是不良了。。。换掉后好了,另外一台

网友(点评):
你断电后再放电测量一下背面的高压MOS管是不是有一个挂了。

网友C:
高压板可能坏了

网友D:
你看看整流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整流桥有没有问题

整流桥有问题12V 5V还能正常吗

网友E:
灯闪测电压没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可能坏了

我把后面的高压部分拆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闪测电压没变吗???

对的,12V 5V都不会跳变,但是就是开关指示灯一闪一闪,郁闷了

网友(2017-01-15):
把电容都换了吧,也没几个钱,长时间高温,电容的容量都不够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这好像是通病。,,12v短路引起的电源板保护,,是高压那里的mos管挂了

网友:
4604是高压条的开关管呀

网友:
看到发黄的地方了没?背面小八角测量了吗

网友:
测一个12V正常用不,可以是12V整流管出问题。

网友:
有些会烧高压板的MOS管,电容最好是全部换掉

网友:
有可能是5V,12V电压不很,或者是升压电路与灯管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一般是供电电路故障多啊,显示器

网友:
要是换成固态电容更好

网友(2017-02-21):
十二伏高压管性能不良

网友:
这现象就是高压或是灯管问题,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的,先把高压供电的保险断开,通电再看,还是一样的话在换电源芯片一式

网友:
5V,12V如果正常,有可能是高压出问题,可以改一个高压进去,你那两个高压线圈最好也拆下。

网友:
修好了把标题编辑成“已解决”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