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460电流拉直线

楼主(2014-07-12):
电流如图,每次都如此,示波器量各大供电都很平稳。
刚拿来时用手乱压了一下出现过屏背光亮过,之后再也没出现过了。
可以强制关机,暂不怀疑BIOS
报了显卡价,吹了一把显卡和桥,没什么用。
求解:

说真的这个电流波形象极了G455北桥故障。H55的桥坏的也挺多的,拿不定主意求教。
-------------------------------------------------------------------
补充一个G455北桥故障电流图,大家看是不是很象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这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懂这是个什么意思?

呵呵,

网友B:
1.4A亮了吧?我修过一次。1.2几就亮了。

网友:
昨天刚换了片板 这板不便宜。原来的烧了个洞

网友C:
什么仪器测得的电流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A亮了吧?我修过一次。1.2几就亮了。

下面是G455的老大,修很多台了 ,1.4拉直线绝对不亮。可能你的电流偏高。。。
不讨论这个,求救1.2的那个B4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仪器测得的电流曲线?

我的稳压电源自带的

网友:
你的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稳压电源自带的

求电源品牌型号

网友:
对楼主的电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么高级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源啊?

网友E:
唉你要修显卡估计没的用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唉你要修显卡估计没的用的哦

还是桥的问题???直说塞,好难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桥的问题???直说塞,好难猜

我们这有师兄修了显卡也不行,换了也不行,你还是查下其它地方吧,这机器板子贵哦

网友:
换桥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电流表吗还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有师兄修了显卡也不行,换了也不行,你还是查下其它地方吧,这机器板子贵哦

刚量了一下,桥旁边那个BIOS任何脚都没有波形,看起来真是桥的故障了吧

网友:
杂不先刷个BIOS呢???????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网友:
看见标题真心不懂 看了图片似懂非懂 电流表功能强大!
就是有跳变后稳定在 1.2A左右吧 ?
这个机器U爱坏 排除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电流有跳变。就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