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恢复系统

楼主(2014-07-12):
操作步骤:
请用户使用外接电源适配器,操作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此点在一键恢复时,系统会提示用户进行此操作)
1. 开机看到ACER界面时,按F2键进入BIOS界面先选择MAIN选项中把D2D Recovery的选项设置为Enabled。 此点一定要确认,否则,无法进行一键盘还原操作(图1、2)
2.按F10保存退出在看到ACER界面时, 按ALT+F10 (建议是按住Alt键不放,快速按F10)
如出现选择Acer eRecovery这个选项按回车键出现
然后选择"恢复系统至出产默认设置"这选项
这时会出现需要输入密码(前提用户有设置过ET软件密码)
把密码输入后按确定后出现 注意事项,提示数据会被覆盖,提示连接电源线,如连接外置硬盘请断开。 如确认以上注意事项后,点"确认",进行系统还原操作。

到100%后出现

恢复已完成。单击"确定"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中让用户不要切断电源,需要一段时间请用户耐心稍等……

请用户阅读许可协议,在"我同意许可条款(必须同意才能使用Windows)"并在前面方框中"打勾"和"我接受许可条款(必须同意才能使用计算机 )"前面方框中"打勾"。

输入用户名,密码,确定密码 请用户尽量输入常用易记的密码

选择"使用推荐设置"

后把之前输入的密码输入后按回车键

最后就是安装Empowering Technology软件 大约10来分钟

网友:
配上图片就简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