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掉电

楼主(2014-07-12):
求助啊!宏基4736ZG掉电听说通病CPU后面的大电容换了就好了,我换了还是不行啊,显卡加了也不行。。。这个不定时掉电还有什么招式?

网友:
显示了没有?

网友:
某些外设接触不良,温控电路,供电场管虚焊以及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能亮的,就是玩着玩着不定时掉电,或者开机马上掉电。

网友:
散热,还有差电压都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个可用示波器一个个电压来看.也可能复位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 双踪可以搞定 以 slp信号与各电路 和温控做对比

网友:
没神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