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液晶显示器从外观显示看出是显示器那部分的故障

楼主(2014-07-12):
求大神指教      液晶显示器从外观显示看出是显示器那部分的故障

网友:
你发个图我们才好解答

网友:
这要去学三年仙术才行的!

网友:
坛子的置顶帖里面有。

网友:
修多了自然会懂的差不多。经验最重要

网友:
估计要修几年

网友:
玩穿越的人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
这要修行很多年才行的

网友:
这个只能靠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了

网友:
我来大概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1、如果电源灯不亮,大部分是电源板坏,也有小部分是驱动板问题
2、在电源开启的情况下插上VGA线显示屏和电源灯没有任何变化的并且测量所有供正常的话,驱动板问题
3、如果能正常显示几秒钟就黑屏,关机重开启又能正常显示几秒钟,多半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4,如果显示屏上有亮线,部分显示正常另部分有五颜六色的线条,多半是屏的问题,
5,有背光无图,屏供电或都驱动板
6,碎屏就不用说了吧
.
.
.
.
.
等等
999,本人文采不好,列出一小部分情况,希望能看懂,以上情况只是可能,不是绝对,具体情况要实际测量才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