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4-07-12):
联想G31T-LM关机自动开机,这个板子什么功能都正常,进系统也OK,不死机不蓝屏,一天24小时开机都没问题,就是会自动开机,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真的很奇怪的故障还没有修过啊

网友:
联想G31T-LM是那个QDI的板子。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和I0芯片,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我碰过IO的问题.关机后ATX PS_ON就是低电平

网友:
替换一下io芯片

网友:
当自动关机时,测下IO 到绿线的线路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  换个开关准好!屡试不爽哦~~~~~~~~~~

网友:
联想的板子是这个样子的吧, BIOS里应该可以关掉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板,正常都有这个问题的吧。一通就开机,应该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有时候系统用GHOST常常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换版本的系统重装之后,再考虑硬件吧。

先易后难。

网友:
开机电路中某一个电压偏低

网友:
建议查查网卡

网友:
联想的板,正常都有这个问题的吧。一通就开机,应该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