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报警连续8声

楼主(2014-07-12):
今天接了一台DELL-3421 超薄本I3二代 客户说掉在地上 开机就报警了。发上图  片

  跟客户说摔过的机子要换板 报价客户同意了 等客户走后-拆机测量各级电压全正常-没有摔过的痕迹。突然想起屏是不是有问题。拆下屏一看原来屏线插头掉了 呵呵 高兴呀,【现在知道了这个板子没有VGA接口 连续8声报警 表示没有检测到屏 发上帖子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太厉害了 直接报换板

网友:
不是屏就显卡。。。。。。。。。你还好纠结

网友:
还有可能是BIOS。。。。

网友:
牛 谢谢早看到就不好了- 如果我知道屏故障 就不会跟客户说要换板了。歪打正着 呵呵呵。

网友:
我还以为是没有检测到显卡,原来是没有检测到屏啊,这下知道了。

网友A:
你这是用什么翻译的?CMOS电池很失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什么翻译的?CMOS电池很失败是什么意思?

百度翻译  就是coms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原来如此,楼主赚到了 ··

网友:
看到简单问题,比如插拔电池就好的机器,我们暗号统称"330",中文"三三零".不过你不能就直接把问题解决了给客户,得装模作样的修一下,赚点钱

网友(2015-07-11):
你还别说,DELL的我真遇到过。响八声,准备拆板子加焊显卡,当拆到屏线时我笑了,直接掉下来了好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同样的毛病了,原因是这台电脑的屏线是沾在壳子上的,屏经常翻就容易脱落,感谢楼主给的提示

网友:
屏的3.3V电压没有,也报警8声

网友:
DELL的机器有了这个图片对照来着  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搞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这也发帖

网友:
直接报板,果然是霸气测漏、

网友:
DELL,八声报警是检测屏,七声报警是显卡。

网友:
DELL的报警8声就是显卡 屏 和屏线的故障,你直接报换版,楼主,也真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