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外屏好用

楼主(2014-07-12):
笔记本接外屏很好用,本身的屏就不行,发了两个屏回来,一个是屏花的是纸在燃烧,一个是背光不亮但也有点花。请问高手是哪里坏了?难到是屏线吗?显卡会坏吗。

网友A:
多半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屏线,显卡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显卡,如果是显存外接就不好说花不花,有可能外接也不行

网友:
做显卡吧  可能是显卡

网友C:
修显卡啊你咋的哦

网友C:
我看到这种基本干显卡

网友:
基本都好有的需要换

网友:
屏线跟显卡,显存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都是显卡坏了

外接屏好用也是显卡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显卡,如果是显存外接就不好说花不花,有可能外接也不行

外接屏好用也是显卡 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啊你咋的哦

外接屏好用也是显卡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这种基本干显卡

外接屏好用也是显卡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屏好用也是显卡 吗?

是啊。没事,刚开始学是这样的。多问问你师傅,教多你点经验。

网友:
你这个要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