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插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7-12):
hpcq40 插电源不开机  用电池可以开,开了再插电源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
这应该是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台机子应该是仁宝代工的  两个P沟道的进电管最容易出问题 量量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充电电路因为隔离没过吧。

网友:
不充电的问题还是好修,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应该是一个问题的`````````

网友:
现在用电源可以用了,用电池再插电源就大短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原装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