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笔记本屏逻辑板上的元件~

楼主(2014-07-12):
一个同行拿来一个用笔记本屏幕改的显示器 开机白屏 按菜单按键可以出来菜单 不过也是白的 发现是这块屏有毛病  目测发现屏幕逻辑板 上面 有两个小八角的芯片 少了一个明显的被谁给焊下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另一个型号是402RP 应该是一样的 废屏上拆了一个432RP 不行  请问一下有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吗? 作用是什么? 还有就是用什么可以代用啊 谢谢了 大家看看 讨论一下

码片 就像bios芯片一样

网友:
貌似修的价值 不是太高吧

两个码片 剩下一个 怎么办、、、
我查了一下 是屏码片 现在剩下一个 两个程序一样吗 我可以把那个程序弄出来 找个码片刷进去吗

网友:
安装屏型号找相同的程序

网友:
找块一样的屏换上去就行了!两个程序不一样的

网友:
只能找相同的屏拷贝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