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7-12):
本机:加电到0.12a就不上不去了,侧各路电压都有、就把BD82HM67这个三和一的桥换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db95280换了马上就好

网友:
你确定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B:
DB95280是干嘛的呀

网友:
电压可能还没出完,电流太小了.

网友C:
人家描述 各电压都已出来 而且可以触发的 换什么d95280啊   不对  先换u试一下

网友:
学习。。。。。。。。。。。。。。。。

赵子文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95280换了马上就好

电压没出来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B95280是干嘛的呀

问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描述 各电压都已出来 而且可以触发的 换什么d95280啊   不对  先换u试一下

这款很爱坏CPU吗?我今天修的本就是没有CPU供电,电流到0.7左右。

网友:
看一上时序再修吧。